楼主(2018-03-26):
西门子变频器120G系列,6sl3225变频器输出缺相,三相输出不平衡。

目前u-w230v,u-v230v,vw40v还不稳定,驱动电压15v,-9v都有,驱动电路元件查了没有特别明显不对的地方。发现DSP有连续4个引脚到24hc08up集成电路全部接地。

问题是:我没有DSP的资料,不知是不是正常接地?

楼主:
A5E00898894各位老师谁有这芯片资料呀,

36--38脚接地

网友A:
.如果驱动没问题,是否考虑下模块的问题,这种故障一部分是IGBT的故障

网友B:
你测一下三项平衡不,如果平衡则是误报,就查检测电路,如过不平衡就查驱动和IGBT

网友C:
你用示波器测下三相输出电压波形,或用万用表的直流档一个表笔触直流的正或负,另一根表笔测三相输出电压,看看平衡吗。

网友D:
37脚,39脚是0V    38脚是VCC

网友E:
三相不平衡一般是驱动电路上管驱动电路有问题或模块老化【弱化】上管导通电阻变大,导通压降增高所致,另外CPU SPWM波形输出异常也是导致输出不平衡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