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6):
1、做了安装板布局后,这些部件在部件汇总表里面也被加上了,如,原理图有三个不同型号接触器,汇总表数量里面各是2个,各位遇到这种情况了吗?
2、黑盒嵌套黑盒部件,如黑盒的标识符A1,又在该黑盒里面建立黑盒X1,在部件汇总表里面又多显示一个A1,数量为0,不晓得怎么回事?

网友A:
黑盒里面建黑盒,什么概念,附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套装置里面的部件,里面有电路板,继电器,端子,插座等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套装置里面的部件,里面有电路板,继电器,端子,插座等部件
高层代号、位置代号没有搞清楚吧,你要的应该是结构盒,黑盒只能代表单个部件,而不是一套部件

网友B:
建议直接上图

楼主:
做了安装板布局后,这些部件在部件汇总表里面也被加上了,如,原理图有3个接触器,安装板也放置了这三个接触器,但部件汇总表数量里面共6个,把安装板的又重复汇总计数了,各位遇到这种情况了吗?怎么处理?

网友C(2018-04-28):
回复 楼主:
同一个设备,安装板上的要跟原理图中的使用同一个标识符、同一个宏(不同的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解决,谢谢!

网友D(2021-03-01):
回复 楼主:
是怎么解决的,我导出也遇到这问题了,安装板上的部件也被计数了。。。
比如我在原理图上放的X1,是个分线器,然后我从部件导航器上找到X1把它拖到安装上,那么安装板上的这个部件也显示的是X1,但是导出到excel时,X1的数量就成了2

网友E(2021-09-03):
回复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具体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就是直接放置的啊,然后改了一下显示属性,但是没有手动改设备名称等东西啊

网友F(2021-12-20):
怎么解决了?没有看懂哦

网友G:
选型应该在原理图上完成。
布局设计时,从“2D安装板布局导航器”中拖放设备到布局图中,不会出现部件数量增加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部件的不同表达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