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6):
新到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单位,本人在里面跟设备队伍做非标设备应用于生产线的。

发现这里设计的控制箱进线在已经装有空开或漏电开关的情况下,还加了熔断器(火线、零线均有)在后端即空开下端。而且熔断器选配的额定电流比空开(漏电开关)小,基本16A空开配10A熔断器,10A空开配8A熔断器,6A空开配4A熔断器。

我就觉得奇怪,这样子空开还有跳闸的机会吗?再者有了空开还有没有必要再装熔断器?或着应该怎么配额定电流?
小弟静候诸位高论

网友A:
我感觉零线配保险就是错误的地方,万一零线熔断器断了,火线没有断怎么办?

网友B:
空开和熔断器都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C:
电源是三相还是单相,负载是什么;若是沿袭下来的做法,可能有他的道理。
具体可能需了解如此做法的人,才会知道。

网友D:
保险在电源的相线安装没毛病,但零线我是绝不安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据说是为了防止零线和火线接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相电源,就是PLC,开关电源,私服放大器或步进驱动器

网友E:
空开配熔断器,装在空开前,熔断大于空开

楼主:
回复 网友D:
熔断器额定电流如何选择?比空开小是否可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讲?事实就是熔断器的额定电流比空开的小一点

网友F:
这种事真的不可取,竟然安装了空开,就不要熔断器了。。。没那必要,,。

网友G:
应该装在空开前吧,符号是QF还是QS来着。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零线配保险就是错误的地方,万一零线熔断器断了,火线没有断怎么办?
你说的太对了,零线不建议装熔断器。但有些设备就是要这样做。

网友I:
回复 网友A:
单相电随他折腾了。

网友J:
一般都不装。

网友K:
双重保险没问题,同意零线不能接保险

网友L:
单相设备零线装熔断器没毛病啊,除非三相四线制

网友M:
我们的配电柜,变频器都装了空开,下面有熔断器

网友N:
无功之类的应当装熔断,普通配电感觉没必要。

网友O:
单相电源没问题的,可以这样装

网友P:
明显断开点没毛病

网友Q:
这个要看具体要求。
1)零线应不能装熔断
2)不要只看熔断比空开电流小,这样对比没什么意义,要看设备的工作电流。
3)有的类型空开没有明显断点,不具备隔离功能,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配隔离或者熔断了
4)不同的保护要求配置也不一样,多一点只要配置正确多保护没毛病。
5) 熔断也分好几种:
gG : 用于常规用途的全范围分断
aM : 用于电动机保护的局部范围分断
aR : 用于半导体保护的局部范围分断

网友R:
我们公司进口设备进线空开,然后熔断器一样不少,国产设备一般只有空开的

网友C:
如果有相关电路图和器件型号,能够有助于观察;
16楼、19楼认为单相电源“零线”可装熔断器,17楼、22楼给出了实际例子(未说明是单相电源)。

网友S:
空开+熔断器的保护措施对于一些精密仪器和高端设备具有双重保护的作用。

网友T:
一般是不用装熔断器的,除非需要有明显的断点,那也是特殊需要。但是如果是变频器情况就不一样了,变频器如果是应用于有反接制动的场合,还是需要有快速熔断器的。

网友U:
我们一般就加一个开关,带短路跳闸的那种,对负载再加一个热继,如果是变频器或者控制器,热继都不加了。开关太多了未必是好事。个见。

网友V:
回复 网友P:
国产很多熔断器质量太差了

网友W:
断路器和熔断器是两种不同保护特性的保护器件,各有各的特性,不能说谁好过谁。

首先,熔断器只要选择正确,其动作可靠安全,缺点是一次性的保护器件,动作了就要更换。

断路器即使你选择正确,但也会出现拒动作的可能,与熔断器相比较,安全可靠性比熔断器低。其优点只不过是可以重复性使用的保护器件,动作了不用更换,排除故障后合上就可以继续使用。

其次,从保护特性来说,熔断器的瞬间保护特性通常为额定电流的5~10倍(快速熔断器为3~7倍,具体以厂家给出的参数曲线为准)

而断路器则为其额定电流的10倍(电动机保护型的为20倍)。

因此,如果大家选择相同额定电流的值作为保护器件,则熔断器的保护就比断路器动作快,而且100%动作可靠,而断路器就比熔断器慢了,有时还不知道会不会因触点粘连能否可靠动作。

使用了断路器,还继续使用熔断器,就是从安全可靠这方面来考虑的,这是过去的常用的设计方法。现在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不重视安全可靠这个原则,只重视经济成本,能省得的则省,甚至还有些人贪图方便,懒得经常更换熔体而不使用。

至于楼主提出为什么熔断器选择比断路器还要小,这要根据各保护回路的实际电流来选择,不排除有些人认为断路器质量不好,有意放大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呢。

网友X:
我们这进口柜子都是保险,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挺标准的。

网友P:
我们进口设备带过来的柜子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Y:
和空开配合使用,优势互补。还没见过这么做的,只见过在隔离开关下方有使用熔断器。
这么安排使用的,都是对设备保护要求高的采用,我猜的

网友Z:
回复 网友A:
零线配保险不好

网友AA:
回复 网友A:
我以往,装配的许多电柜,零线确实是没有经过保险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零线配保险就是错误的地方,万一零线熔断器断了,火线没有断怎么办?
对单相负荷这不是问题。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据说是为了防止零线和火线接反
什么原理?望详解。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新到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单位,本人在里面跟设备队伍做非标设备应用于生产线的。

发现这里设计的控制箱进线在已经装有空开或漏电开关的情况下,还加了熔断器(火线、零线均有)在后端即空开下端。而且熔断器选配的额定电流比空开(漏电开关)小,基本16A空开配10A熔断器,10A空开配8A熔断器,6A空开配4A熔断器。

我就觉得奇怪,这样子空开还有跳闸的机会吗?再者有了空开还有没有必要再装熔断器?或着应该怎么配额定电流?
小弟静候诸位高论
断路器是短路保护元件,熔断器也是短路保护元件,实际中只需取其一则可。只有在断路器的分断能力不够的情况下,又为了操作方便(因为空开可以带负荷分合闸),才把两者串联使用,但也是熔断器在前,断路器在后。例如常用的DZ47小型断路器,分断能力(分断短路电流大小的能力)只有6000A,如果用在配电房内,应离母线很近,短路电流远超6000A,就要串联熔断器使用,或者换用高分断能力的断路器。一般断路器的分断能力在数十千安,而熔断器达上百千安。
现实中有见短路跳闸后,断路器也烧坏了,这就是断路器的分断能力不够,需串联熔断器或换用更高分断能力的断路器,同一型号同等电流的断路器一般分三级,一般型、较高分断能力型、高分断能力型。

网友AC:
我感觉没有多大的必要吧,多花钱了。

网友AD:
 应该装在空开前吧,零线不能接保险。

网友AE:
零线从未加过熔断器

网友AF:
加装保险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