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计量泵上电后只会动一下

楼主(2018-03-26):
该泵故障现象为上电后只会动一下。。有时不动。。外部电源没有问题。里面控制板也没有看到明显损坏的地方。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电子版图你都上传了,就一起把转子(传感器)部分的图也传上来看看吧,电子版的故障肉眼看出来的都是大仙级别了

网友B:
还是送厂家检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传感器,就是一个线圈。两根线引到这个板上了。

网友C:
什么是计量泵?算流量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子版图你都上传了,就一起把转子(传感器)部分的图也传上来看看吧,电子版的故障肉眼看出来的都是大仙级别了
这种是类似接触器线圈的脉动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传感器,就是一个线圈。两根线引到这个板上了。
电路不复杂,抄板或是筛原件吧!

网友E:
就是脉冲发生器,频率,占空比可调,查芯片资料,看板子把原理图画出来,再分析维修。

网友F:
用的是,单稳态触发器MC14538B集成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那个16脚集成块,就是MC14538BCP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板以经拆下来了。准备试着照电路板画出电路图,只是自己电子电路基础太差,画也画不好。

网友G:
电磁泵不就是一个电磁铁弹簧回位,我直接用555+固态驱动,照样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懂啊,只怪自己电子电路知识太差。

网友A:
就是MC14538BCP,这个芯片的话,建议你直接先安装个IC芯片座,买个新的芯片直接插上去就好测试了,以前我修直流驱动器经常用这样的方法,效率高

网友H(2018-05-29):
查一下MC14593的震荡脚那个小电容,看充放电情况有没有,没有就没有推动,线圈肯定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