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7):
   labview2017软件怎么卸载啊?
   在控制面板里的程序卸载里找不到啊?因为很久没有用了,在开始菜单里也没有啊?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会吧!一般都在程序管理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bview软件怎么卸载啊?
   在控制面板里的程序卸载里找不到啊?因为很久没有用了,在开始菜单里也没有啊?
请高手指点!谢谢!

有些应用就是这样,你可以重新运行安装程序,然后点击其中的Uninstall来卸载.

网友C:
控制面板里显示应该不是labview,而是VI Package manager

网友D:
有些软件我记得需要下载一个小插件来卸载,当时是个啥软件来着,有个专用的卸载工具。你百度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labview2017版本的我试了,没有安装时卸载的选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下载了两个。名字是:(NI软件卸载工具)和(labview卸载工具 绿色版)。可是双击运行以后就出现下面这个提示,然后点击是,没有任何反应了。咋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