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超速使用

楼主(2018-03-27):
  我所在公司要切割一大批铝母线,最大规格为250mmX550mm,我设计了一台专用锯切机,进刀电机是利旧的,为SEW产的1.5KW 50HZ 1410rpm,用变频器调速,用额定转速退刀,使用过程中总感觉退刀速度太慢,工作效率太低了。我尝试着把退刀速度逐渐从1410rpm调高至2000rpm,没有发生振动大、温升高的问题,电机工作电流一直没有超过额定值,我观察了几个班次,工作很正常,但是再不敢往高调了,再往高调我担心轴承受不了。

网友A:
呵呵;除非你电机本身就是变频电机,工作频率区间5~100HZ,你还可以再提高;

网友B:
我也提过,提一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C:
退刀如果工作时间段可以提高频率,观测电流不超过电机额定电流与电机发热情况,至于轴承不用担心,即使最普通的深沟球轴承工作转速都在6000转以上。

网友D:
看负载大小吧,别过载,电机转速允许就可以。。。

网友E:
应当没什么大问题,最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F:
退刀相当于低负载,我在现场低负载的情况下,SEW电机ABB变频器最高设置过90HZ

网友G:
拉丝机普通电机6极用变频器调到过110HZ长时间用的,每天最少17  18小时工作

网友H:
很不错,退刀就是空载运行,提高转速没有问题。1500rpm的额定转速,再升到3000rpm,可以试。电机工作在100Hz,这么小的电机应该可以的。电机功率大了,轴承直径大,要考虑高速动平衡问题,1.5kW的小电机,安全性还是有的。完全可以试一试,只要电机轴承座不发热严重,就安全。电机本身问题不大。

网友I:
看试验吧,提高一些问题不大,多观察就行了。找出一个合理的数据

网友J:
高速要换间隙大一点轴承c3

网友K:
退刀没有负荷所以不超流
但是轴承是不是应该用高速轴承?

网友L:
我们有几条输送带电机 90hz 转了好几年了!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M:
SEW的建议常识一下

网友N:
普通电机,例如台湾产4极东元电机我经常用到75Hz,6极电机我用到90Hz!!,但是感觉在高频段电机出力不足了

网友O:
退刀时候几乎空载怕啥啊,我的分切机长期100HZ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不错,退刀就是空载运行,提高转速没有问题。1500rpm的额定转速,再升到3000rpm,可以试。电机工作在100Hz,这么小的电机应该可以的。电机功率大了,轴承直径大,要考虑高速动平衡问题,1.5kW的小电机,安全性还是有的。完全可以试一试,只要电机轴承座不发热严重,就安全。电机本身问题不大。
    谢谢版主,我今天下午把速度又调到2200rpm,还是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拉丝机普通电机6极用变频器调到过110HZ长时间用的,每天最少17  18小时工作
  太历害了!

网友P:
如果是变频电机速度可以不用担心 。

网友Q:
买个变频电机吧。

网友R:
轴承能受得了,两极电机的转速2800轴承都没问题,何况你的2000转速,但对绕组绝缘是个大的考验

网友S:
可以的,只是退刀短时间使用是绝对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买个变频电机吧。
  利旧的电机和减速机,没有必要再花钱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有想法,用原理推演可行,剩下的事就是动手试验,验证这个想法。否则,就只停留在纸张谈兵了,想法还是想法,不能变成现实。

网友T:
一点点升,只要电机不异常发热和异常震动你就使劲加。烧电机是要和发热联系在一起的,电压是不会超了,所以监控发热就行,频率大到一定是扭矩会开始极剧下降,最后可能无法行走,你只要在临界值前留点余量就可以了,不要听那些什么这不行那不行的,生产效率上去电机钱一会就赚回来咯。又不是什么高精密的东西使劲操。

网友U:
转速大了回不会“没有劲”,毕竟额定频率是50HZ。

网友H:
转速超过额定值以后,电机工作在恒功率范围,可以连续工作。这个没问题。转速超过额定值以后,额定扭矩就达不到了。恒功率嘛,转速高了,转矩就下降了。这是自然的。功率没变。所以,对于退刀的操作,就是空载。应该没问题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