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7):
 设备与PC间通讯设定的是232串口线直连,我现在需要延长这段线路,所以转换成485通讯到PC端在转回232,但是问题出现了,只要232线直连通讯就正常,而一经转换485或422等其他方式,PC就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与PC间通讯设定的是232串口线直连,我现在需要延长这段线路,所以转换成485通讯到PC端在转回232,但是问题出现了,只要232线直连通讯就正常,而一经转换485或422等其他方式,PC就接收不到数据
中间环节越多越容易出问题!建议不要使用那种便宜的232转485,另外,还要好好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B:
离有多远啊

网友C:
我遇到过转换器没电源导致类似故障
后来找个电源接上就好了!

网友D:
用放大模块

网友E:
可能是你的转换口

网友F:
10米是没问题的

网友G:
tx,rx 对调试试,485的A,B也要接正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