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7):
找一传感器,能检测铁丝间隔几秒后匀速通过,卡住就报警的传感器。

另外,怎样检测一铁丝间隔几秒后匀速通过,铁丝卡住就报警?

网友A:
这个应该有检测设备,比如霍耳。或成品。
物体卡住的时候,配合一个机械动作,比如灵活的铁板动作,联动。可以是霍耳,或者把铁板上放块磁铁,磁铁对应一个常开的干簧管,我是用一个电话外线盒做的。把干簧管放在电话外线盒里,还加上一个发光二极管做指示。平时线不绷时磁铁始终对着干簧管使其闭合,当线绷的变化使灵活铁架动作时,磁铁离开干簧管,达到报警或断电目的。干簧管有常闭和常开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干簧管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去执行设备报警或断电。这个电路是我在拉丝机防线夹紧用过是我自作的。
大家别见笑,也希望有用。

网友B:
铁丝是不断的吗

楼主:
对,连续的铁丝

网友C:
卡住了铁丝会弯曲吗?

网友D:
铁丝在运动中行进,要检测被卡住,真不容易。最好楼主把铁丝运行的整个工艺过程,介绍一下,也好提供参考。单说铁丝被卡,没什么头绪哈。

网友E:
有专门探丝器+控制盒。 如果铁丝不走了控制盒关闭停车

网友F:
就是简单开关就可以了,做一个滚轮,检测这个滚轮的转动。

网友G:
楼主这个是不是焊机的送丝控制器??

网友H:
测铁丝的速度,一旦变化,就报警

网友I:
感觉7楼说的有道理。
先设想如何分辨卡住和匀速行进,选择检测方法;有成品则先考虑成品。

网友J:
如果有一定的张力,我可以考虑检测张力的方式,开关量输出,简单

楼主:
给焊机送丝的原理差不多,只不过我们是机械凸轮机构,机械动作时往里送丝。卡丝没有电控报警,想加装一个智能检测。

楼主:
机械装置有一驱动轮,卡丝时驱动就会与铁丝打滑

网友K:
多粗的铁丝?

网友K:
1~2mm的铁丝的话用纺织上的光电断纱感应器试试。价格便宜

网友L:
断丝检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