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机保护器好用吗?

楼主(2018-03-27):
头一次见这种电机保护器,不知道群里有人用过吗?刚才忘记上传照片了,还被扣分了!唉!

网友A:
没有用过,第一次看见。

网友B:
是被删贴了吧;若仅扣3分,则只是“收回”了发布主题的积分,不必在意。
也没有使用过该种器件;看功能比较齐全,如果质量可靠、选型正确、使用维护得当,应当可以吧。
可观察其使用效果。

网友C:
没有使用过功能这样全的器件,不过看结构,三相均通过了线圈,如果参数设置正确、质量可靠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D:
这种保护器属于控制与保护开关(KB0),具有控制线圈过、欠压保护;过、欠流保护;缺相以及三相不平衡保护等功能。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置相应的参数值。

网友D:
该电机保护器具有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同等的保护功能。

网友E:
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保护。

网友F:
也就是说,电机采用的是工频直驱,才会用到这种保护器。对于小电机,工频直驱比较普遍,但有个基本的过载和短路保护也就行了。中大功率电机我们都不直接工频直驱了。所以,这种东西真没使过。
现在都开始产品升级。

网友G:
我用过类似这种电机保护器,一次电路缺相跳闸,成功保护好了电机。

网友H:
目测功能还很强大,不知后期效果如何。

网友I:
这种保护器还真没用过……

楼主:
我看到还有30KW的电机也使用这种!

网友J:
第一次看到,功能这么多,实际效果存疑。不敢选用

网友K:
看起来很不错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L:
用过这个,故障率较高(主要是里面所用的元件质量差所致),一分价一分货。

网友M:
功能还是很多的!
只要功能有效性过关就是不错的!
我么公司用的是棒子的EOCR电机保护器

网友N:
没用过,看着不错!

网友O:
事实上功能太多的东西往往不见得可靠。

网友P:
我也是头次见,还真不知道好用吗。

网友Q:
有3C认证,估计还不错。楼主先试水。

网友R:
看着功能很强大啊

网友S:
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T:
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寿命长短

网友U:
好是好,就是不便宜,大电机我考虑用,11千瓦以下的我是用施耐德或德力西的自动空开,西门子的太贵

网友V:
功能倒是挺多的,不知道是否耐用。

网友W:
挺好的,功能多。

网友X:
先试用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Y:
看着不错,集合了接触器,空开热继的功能

网友Z:
用用试试,记录下到时候给个反馈!

网友L:
回复 网友Z:
经济实用的情况下个人建议还是空开+热继电器+电动机保护(视保护要求和设备所用场合而定),功能多故障率会相应增加,KB0一旦损坏可能就要整个更换。当然钱多选好的品牌可能会好些。另外贴了3C不代表就好用,也可能不适合你所用的场合,要多方考虑。

网友AA:
好用,我用过

网友AB:
用过如4楼说的一样,个人感觉对电机保护跟好,

网友AC(2018-04-27):
这种也叫CPS协调保护开关,集多种功能于一体,具体见百度:
电机保护器KB0采用模块化的单一产品结构型式,集成了传统的断路器(熔断器)、接触器、过载(或过流、断相)保护继电器、起动器、隔离器等的主要功能,具有远距离自动控制和就地直接人力控制功能,具有面板指示及机电信号报警功能,具有过压欠压保护功能,具有断相缺相保护功能,具有协调配合的时间-电流保护特性(具有反时限、定时限和瞬时三段保护特性)。根据需要选配功能模块或附件,即可实现对各类电动机负载、配电负载的控制与保护。

鼻祖应该是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研发,其下属公司 浙江xx电器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浙江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是国家“八五”重点企业技术开发项目, 2000年11月通过国家级鉴定。
后来陆陆续续国内很多企业跟风,正泰,德力西,甚至包括施耐德,ABB等都有类似产品跟上,当然杂牌也不少,注意选择正规厂家,质量还是有保障的,我们地铁项目也用过好几个。
说到底这就是曾经的国家层面要求研制的东西。

网友AC:
引用 网友M:
功能还是很多的!
只要功能有效性过关就是不错的!
我么公司用的是棒子的EOCR电机保护器
用着还不错!

应该已经被施耐德收购了吧?上周买过十多套,但产品上面都是施耐德标签了

网友AD:
用过别的型号的马达保护器,可以远程控制还带有通讯,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M:
回复 网友AC:
貌似国内购买的是施耐德的了
我们前三年前买的是LS的

网友AE:
KBO是开关 不是接触器

网友AF(2018-11-13):
这种就是控制与保护开关 CPS 或叫KBO,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动机保护器,

网友AF:
回复 网友AF:
有需要电动机保护器,可以点击:http://www.shsjdq.net,查看,有定时限电动机保护器 和反时限电动机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