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7):
我有套led灯板,有一次把驱动器和灯板之间的连接线正负对调了(因为中间有驳长线的操作),通电不亮,然后把线做了对调,再次通电,驱动板进线的220V电源直接被炸开了,电源量了没问题,再早之前使用也没问题,就很奇怪正负对调会那么严重吗?

楼主:
再问下,led电源驱动器是恒流还是恒压方式?

网友A:
这要看具体的电路;若电路没有极性保护,正负对调可能造成了元件的损坏。
如果有时间和兴趣,可以画出相关电路图看看。

网友B:
电源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如果驱动电源直接炸开说明该驱动器电源的输出部分或者驱动电源自身存在严重短路的情况。正、负极对调可能导致了电源驱动器内的电子元器件短路,也有可能为灯条短路。纯属个人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C:
估计你的灯版是没有极性保护的,这样的状况在以前修灯过程还没遇到过,50W单灯珠的由于有非常完善的接口保护,更加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网友D:
你的LED灯珠组没有二极管做保护,反向通电导致LED灯珠组损坏了

网友E:
我也接反过一次,没损坏什么东西啊。

网友F:
LED就是会发光的二极管,接正接负都无所谓吧。特别是电源,交流电源输入炸了?炸的什么东西呢?整流电路?那是说LED的负载太重了?总之,还是没讲明白现场的事。

网友G:
可能你的LED灯珠有短路的地方,不然不会炸了。因为二极管有单向导通。

楼主:
新情况,今天分别换了2个新的灯上去,又炸了驱动电源,进线和里面电容都给炸了。新的灯单独通电是没有问题的,电路板线路也很简单,反复查也没查出问题,且不开灯运行的情况下,其他电气元件也没什么异常。唯一有个地方就是接零排那里,有一组零线没拧紧,和灯的零线测的电阻有几欧到几百欧变化。但灯的零线是压紧了的,且有些松的那组零线带的设备也是运行正常。我觉得应该是松的那组零线带来的影响,但我手头也没有灯了,而且炸的有些心里阴影,请教各位帮分析下原因。

网友H:
引用 楼主:
新情况,今天分别换了2个新的灯上去,又炸了驱动电源,进线和里面电容都给炸了。新的灯单独通电是没有问题的,电路板线路也很简单,反复查也没查出问题,且不开灯运行的情况下,其他电气元件也没什么异常。唯一有个地方就是接零排那里,有一组零线没拧紧,和灯的零线测的电阻有几欧到几百欧变化。但灯的零线是压紧了的,且有些松的那组零线带的设备也是运行正常。我觉得应该是松的那组零线带来的影响,但我手头也没有灯了,而且炸的有些心里阴影,请教各位帮分析下原因。
你这一组零线是什么零线?怀疑你是380V给到220V电路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新情况,今天分别换了2个新的灯上去,又炸了驱动电源,进线和里面电容都给炸了。新的灯单独通电是没有问题的,电路板线路也很简单,反复查也没查出问题,且不开灯运行的情况下,其他电气元件也没什么异常。唯一有个地方就是接零排那里,有一组零线没拧紧,和灯的零线测的电阻有几欧到几百欧变化。但灯的零线是压紧了的,且有些松的那组零线带的设备也是运行正常。我觉得应该是松的那组零线带来的影响,但我手头也没有灯了,而且炸的有些心里阴影,请教各位帮分析下原因。
你这一组零线是什么零线?怀疑你是380V给到220V电路里面了!
不可能的,零线全部并联,380V给不过来,且最开始我说了,有测过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