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220V离心风机如何合理实现?

楼主(2018-03-27):
想组一台机器: 触摸屏+PLC+变频器+风机
问题: 要附加温湿度传感器,压差传感器,风量传感器,超温超湿超压报警,这四种需要如何挑选相应plc才能在触摸屏上显示检测到的数值和超过设定值即报警? 图片有别人做出的样品,本人菜鸟,请大师讲解一下

网友A:
哈哈;图片用的单板式山寨PLC;
如果自己什么也不懂,还是直接出钱找人做吧;

网友B:
模拟量处理,你的水平估计不行

网友C:
首先对这4种传感器进行选型,主要是选好量程及输出规格。其次根据选好的传感器选择PLC的模拟量模块:考虑需要检测的模拟的数量及模拟信号规格要匹配。至于在触摸屏上显示数值及报警功能,一般的触摸屏都可以实现吧。

楼主:
谢谢各位答复,我对这个兴趣很大,我先一步步学起来吧。

网友D:
模拟量模块,温度模块+PLC

网友E:
这个你可以直接买IDEC的PLC做就行了,PLC本体带4路模拟量输入才860元!

网友F:
呵呵,你可以考虑一下顾美的一体机,便宜,很多分体机需要考虑的都集成在里面了,网站还有视频教材,程序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图片用的单板式山寨PLC;
如果自己什么也不懂,还是直接出钱找人做吧;
刚拿到证的小电工一枚,对这个充满好奇与兴趣,厂里正好有备件我想自己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处理,你的水平估计不行
哈哈,刚拿电工证,好多都不懂,对这个工控自动化领域非常感心趣我准备好好系统的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对这4种传感器进行选型,主要是选好量程及输出规格。其次根据选好的传感器选择PLC的模拟量模块:考虑需要检测的模拟的数量及模拟信号规格要匹配。至于在触摸屏上显示数值及报警功能,一般的触摸屏都可以实现吧。
嗯,您的回答很给力,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模块,温度模块+PLC
嗯,温湿度传感器接口为三线制(vdd,gnd,data)这三根线该怎么连接pl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可以直接买IDEC的PLC做就行了,PLC本体带4路模拟量输入才860元!
嗯,谢谢。您能帮我看下图片中的温湿度传感器三根线该怎么连接plc?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应该是通讯方式的传感器,不是模拟量输出的!
你直接用通讯方式读取该传感器数据——一般是485模式,485接线应该是0V(GND)与DATE(SD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你可以考虑一下顾美的一体机,便宜,很多分体机需要考虑的都集成在里面了,网站还有视频教材,程序还简单
嗯,谢谢啦,一体机还真的比组合的来的便宜。不过我暂时想学组合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应该是通讯方式的传感器,不是模拟量输出的!
你直接用通讯方式读取该传感器数据——一般是485模式,485接线应该是0V(GND)与DATE(SDA)
谢谢,我明天再好好学习一下,有不懂的再请问老师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应该是通讯方式的传感器,不是模拟量输出的!
你直接用通讯方式读取该传感器数据——一般是485模式,485接线应该是0V(GND)与DATE(SDA)
请您帮我看下图片中板子市场上有类似现成的吗?板子应该是485通信的,有压力传感器接口,温湿度传感器接口,风机调频(右侧三个485通信线接口),还自带了蜂鸣器的,这样的板子俗称是什么呢?是不是叫485通信模块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应该是通讯方式的传感器,不是模拟量输出的!
你直接用通讯方式读取该传感器数据——一般是485模式,485接线应该是0V(GND)与DATE(SDA)
请您帮我看下图片中板子市场上有类似现成的吗?板子应该是485通信的,有压力传感器接口,温湿度传感器接口,风机调频(右侧三个485通信线接口),还自带了蜂鸣器的,这样的板子俗称是什么呢?是不是叫485通信模块板?
这种板子应该是专门开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应该是通讯方式的传感器,不是模拟量输出的!
你直接用通讯方式读取该传感器数据——一般是485模式,485接线应该是0V(GND)与DATE(SDA)
请您帮我看下图片中板子市场上有类似现成的吗?板子应该是485通信的,有压力传感器接口,温湿度传感器接口,风机调频(右侧三个485通信线接口),还自带了蜂鸣器的,这样的板子俗称是什么呢?是不是叫485通信模块板?
这种板子应该是专门开发的吧!
有无类似实现这些功能的现成板(购物网上能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