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行程开关选用什么类型比较好?

楼主(2018-03-27):
请问大家:控制柜的行程开关选什么类型的比较好用?用来控制照明、风扇之类的。

网友A:
两组独立触点的小型行程开关,两组触点可以实现开门断电跟开门开灯两个功能,太大显得不协调。

网友B:
这种怎么样

网友C:
门关闭,风扇运行,门打开照明亮,风扇关闭。

网友D:
有一对常开一对常闭的都可以的

网友E:
用微动开关把

网友F:
国产正泰的行程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这种在柜子里比较常见,。。。

网友H:
我们这里的配电柜都是3楼朋友发的那样图片限位。

网友I:
这个看习惯了,功能上太多可以满足的了,主要是外观结构适合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