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7):
电动伸缩门的开、关、停按钮都是轻触式的,而电动门控制板上的端子控制也是轻触式的,现在要求车通过后门自动关,我现在在门两侧安装了反射式光电开关,但是光电开关只有常开或者常闭触头。
现在请教各位师傅帮我设计一个电路。
要求:1、车挡住光电开关门要停止。
           2、车走过去后要延时3到5秒发出关门信号。
请教各位师傅用什么配件、怎么设计电路能将光电开关的常开常闭信号变成轻触信号,并有延时功能,有没有哪种时间继电器或接触器能通电后瞬间导通一下就断开?

网友A:
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完成。

楼主:
就要简单的方法,但是用一个光电控制时间继电器跟中继我没做出来,尤其是瞬间导通一下不好做

网友B:
用个10点的plc

楼主:
有没有用NE555做的电路?

网友C:
安全性还是有点要求的,用个小PLC吧,扩容也比较方便。

网友D:
国产小型PLC,不到200就搞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NE555做的电路?
用NE555可以做延时控制,在加D触发器(CD4013)等就可以。

网友F:
不用设计吧,轻触开关你可以考虑反射光电开关,最便宜的的继电器输出的就好了,其他的传感器都是有成品的,选择啥样的PLC你喜欢

网友G:
开、关、停虽然用轻触开关发出信号,但控制大门的是电动机吧?控制电动机的是继电器与接触器吧?这个继电器不会是瞬间通下就断吧?用光电开关去控制继电器不就行了?再加个时间继电器就能搞定。这如同用按钮起停电机,难道改成一个小开关起停就不行了?

楼主:
但是定位是磁感应的,直接控制电机怎么定位?还有一个我没有说,就是开门信号用的是车牌识别系统,是瞬间触发信号,直接接控制板上就行了,所以控制板还得用,还有假如正在关门时又来一辆车还要立刻转到开门状态,所以还得用控制板

楼主:
各位师傅还要帮帮忙!只用中继跟时间继电器能做出来呢?要求是一直挡住光电门就一直停止,一旦不挡过几秒就开始关门,但是信号都是触发一下就断开,不能常开常闭,否则这时再来个开门信号就不好用了,本来车牌识别系统是控制道闸栏杆的,现在甲方非要控制伸缩门,而道闸跟伸缩门控制信号不一样。

网友H:
你这要求改下,应该是在关门状态时,有车经过你的大门停止关门转为打开。

楼主:
那不可以,开门必须由车牌识别系统来开,也就是说不是本单位的车牌不给开门,但是车牌识别系统没有关门信号,本来关门信号是地感线圈给的,但是平移门没法安装地感线圈,所以改成光电开关来控制关门信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开、关、停虽然用轻触开关发出信号,但控制大门的是电动机吧?控制电动机的是继电器与接触器吧?这个继电器不会是瞬间通下就断吧?用光电开关去控制继电器不就行了?再加个时间继电器就能搞定。这如同用按钮起停电机,难道改成一个小开关起停就不行了?

用微动开关控制中继器,用中继器控制电源,同时接延时继电器,用时间继电器供电?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动伸缩门的开、关、停按钮都是轻触式的,而电动门控制板上的端子控制也是轻触式的,现在要求车通过后门自动关,我现在在门两侧安装了反射式光电开关,但是光电开关只有常开或者常闭触头。
现在请教各位师傅帮我设计一个电路。
要求:1、车挡住光电开关门要停止。
           2、车走过去后要延时3到5秒发出关门信号。
请教各位师傅用什么配件、怎么设计电路能将光电开关的常开常闭信号变成轻触信号,并有延时功能,有没有哪种时间继电器或接触器能通电后瞬间导通一下就断开?
看看这个5秒的脉冲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开、关、停虽然用轻触开关发出信号,但控制大门的是电动机吧?控制电动机的是继电器与接触器吧?这个继电器不会是瞬间通下就断吧?用光电开关去控制继电器不就行了?再加个时间继电器就能搞定。这如同用按钮起停电机,难道改成一个小开关起停就不行了?

用微动开关控制中继器,用中继器控制电源,同时接延时继电器,用时间继电器供电?
我是想让楼主扩展一下思路不要钻牛角尖,你看他的这句“怎么设计电路能将光电开关的常开常闭信号变成轻触信号,并有延时功能,有没有哪种时间继电器或接触器能通电后瞬间导通一下就断开?”他的思路是要模拟轻触开关,而根据他的
要求:1、车挡住光电开关门要停止。
          2、车走过去后要延时3到5秒发出关门信号。
用光电开关去控制继电器、接触器,就能达到要求1,用时继就能达到要求2。
解决问题思路很重要,思路不对很难解决,或者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G:
楼主你应该把你的要求详细说明,你最先的要求很简单,后由冒出车牌识别了。

楼主:
车牌识别系统只是用来开门的,与关门没有关系,所以一开始我没说,我现在要设计的只是开完门车过去了咋样关门,所以光电是用来关门的,至于说挡住光电门要停止那是为了安全考虑,而为什么要轻触信号,因为假如关门信号一直接通这时又来一辆车,给个开门信号,控制板就没反应还继续关,我已经实验过了。

网友K:
这种电路的逻辑控制,其实就是沿触发形式,单稳态触发器原理,后面加一个RS触发器,作为逻辑即可。模拟按钮开关的操作。用一个类似LOGO!的小型控制器,即可搞定它了。

楼主:
这样的话我只有用NE555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