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7):
一台hlp-a变频器不定时报警ocn,,怎么调参数?

网友A:
是海利普变频吗

网友B:
应该是恒速 过流,检查电机是否短路,输出线是否绝缘不良。检查电机是否堵转,机械负载是否有突变。检查变频器的容量是否过小。电网电压是否有突变。

网友C:
电机负载先拆下空载试下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都是正常的,它不定时出现ocn报警,有时2天出现一次。有时一天2,3次。就想调整下变频器参数。好像没有电流整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