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7):
我有个设备,有个转盘20个工位用400个脉冲增量式编码器控制位置,Z相位置是1号工位,然后A相每发20个脉冲就确定一个工位,直到完成400个脉冲,这时候A相信号和Z相信号是重叠的吗,如果改为B相信号,位置在发完400个脉冲从1号工位开始,B相信号和A相,Z相信号位置关系如何呢,还是说z相作为复位信号呢

网友A:
还没有人回答,帮顶一下,别沉了
我自己没设计使用过编码器,测试过,没搞明白Z相应该怎么使用。就像楼主的编码器,如果编码器一周400个脉冲,应这400个脉冲信号和一个Z相信号是一致的,我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我测试时它们不是同步的

网友B:
清零的,记得是

网友C:
0-20-40-60-----380-0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用哪家的?

网友E:
0-20

网友F(2018-05-18):
每个厂家的设置都有点轻微不同。用示波器看看信号吧。

网友G(2019-02-01):
按PLC高数计数器说明,ABZ都接上,用高数计时器检测,1倍频,就比较计数器当前值就行,=20,第一个工位,=40第2个工位  。。。z相是清零的,计数器当前值范围就是0到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