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7):
易能变频器没有24伏电,电源驱动板发光二极管不亮,但能运行,风扇不转!请教高手

网友A:
1、分清是输入电源还是开关电源问题吧?
2、查电源三相输入,看外部空开?
3、变频器内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如无吸合声音,可能开关电源部分或负载有问题,硬件故障了?
4、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内部24v电源故障吗?

网友C:
风扇坏了吧。

网友D:
驱动部分都正常。否者就会报故障,风扇故障或者是风扇驱动电源故障

楼主:
开关电源一个二极管坏了,换掉故障排除!

网友E(2019-08-15):
你好,是哪个二极管,同样故障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应该就是24V那一路上的二极管吧

网友G:
电源故障好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