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7):
准备找人开发,不知道是否能实现,先求助大家,帮忙参谋下。
想设计个自动控制系统,上位PC,能够控制多台既存的设备或者预定增加的设备;
一种通用型的上位PC,可扩展;
通过上位PC可以修改设备参数;
可以设定不同设备间的执行顺序以及执行的条件;
通过控制既存设备的控制面板,实现设备的控制;
自己不懂开发,别人开发后的设备交付后,能够自己动手和上位PC连接并设定;

PS:既存设备种类很多,不是一厂家。
作为以上的参考说明,比如实现1台电脑控制微波炉,冰箱等电器,还能通过电脑设定微波炉控制面板上的功能,并开始执行。

暂时能想到就这么多,之后如果有再补充

楼主:
不知道要实现的话,难度有多大,能不能市面上有没有类似的,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A:
工控机加板卡

网友B:
智能家居,物联网都是现成的方案,还在考虑PC的那要多么的不与时俱进啊。

网友C:
我可以给你开发,这个其实是个上位机和下属设备的通讯,类似于集控,这个实现起来没啥难度,关键是你的既存设备的通讯协议要保持一致,而且寄存设备的参数必须对上位机开放。
你可以研究研究买个二手工控机装个通用型的组态软件,然后试着用你既存设备支持的通讯协议和上位机通讯,然后和你想的就差不多了。如果要开发专门的PC上位机估计代价不小,而且没有意义。

网友D:
这个现在有很多厂家都在上,有专业的公司在做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给你开发,这个其实是个上位机和下属设备的通讯,类似于集控,这个实现起来没啥难度,关键是你的既存设备的通讯协议要保持一致,而且寄存设备的参数必须对上位机开放。
你可以研究研究买个二手工控机装个通用型的组态软件,然后试着用你既存设备支持的通讯协议和上位机通讯,然后和你想的就差不多了。如果要开发专门的PC上位机估计代价不小,而且没有意义。
~~~~~~~~~~~~~~~~~~~~~~~~~~~~~~~~~~~
最终我也是找人开发,可以详谈。
1.为了通信协议统一,比如设备都通过网线和上位机连接,在设备端改造成能使用网线通信,和开发专门的通信板卡相比,哪个更好呢?我能想到的,如果一种设备开发一种办卡,那么上位机得有很多板卡了。
2.有些设备是不开放通信协议,那么通过控制设备上的控制面板,是否可以实现控制?
3.控制不同设备的动作顺序,通过组态软件能实现吗?
4.为了能节省成本,尽量选用市面上的现成东西加以应用,减少开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给你开发,这个其实是个上位机和下属设备的通讯,类似于集控,这个实现起来没啥难度,关键是你的既存设备的通讯协议要保持一致,而且寄存设备的参数必须对上位机开放。
你可以研究研究买个二手工控机装个通用型的组态软件,然后试着用你既存设备支持的通讯协议和上位机通讯,然后和你想的就差不多了。如果要开发专门的PC上位机估计代价不小,而且没有意义。
~~~~~~~~~~~~~~~~~~~~~~~~~~~~~~~~~~~
最终我也是找人开发,可以详谈。
1.为了通信协议统一,比如设备都通过网线和上位机连接,在设备端改造成能使用网线通信,和开发专门的通信板卡相比,哪个更好呢?我能想到的,如果一种设备开发一种办卡,那么上位机得有很多板卡了。
2.有些设备是不开放通信协议,那么通过控制设备上的控制面板,是否可以实现控制?
3.控制不同设备的动作顺序,通过组态软件能实现吗?
4.为了能节省成本,尽量选用市面上的现成东西加以应用,减少开发。
1.设备基本上都有外接数据的接口,一般支持485,tcpip,modbus,canbus等通用协议,或者可以买现成的协议转接板
2.协议不开放,这个只能去控制他的执行机构,比如改造控制柜,间接控制,那么要调整的参数就只能舍弃了,模拟量的采集点也只能舍弃了。
3.通过软件可实现控制逻辑,一般通用的组态软件甚至是高档一点的触摸屏都支持二次开发,这个没有难度。
4.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给你开发,这个其实是个上位机和下属设备的通讯,类似于集控,这个实现起来没啥难度,关键是你的既存设备的通讯协议要保持一致,而且寄存设备的参数必须对上位机开放。
你可以研究研究买个二手工控机装个通用型的组态软件,然后试着用你既存设备支持的通讯协议和上位机通讯,然后和你想的就差不多了。如果要开发专门的PC上位机估计代价不小,而且没有意义。
~~~~~~~~~~~~~~~~~~~~~~~~~~~~~~~~~~~
最终我也是找人开发,可以详谈。
1.为了通信协议统一,比如设备都通过网线和上位机连接,在设备端改造成能使用网线通信,和开发专门的通信板卡相比,哪个更好呢?我能想到的,如果一种设备开发一种办卡,那么上位机得有很多板卡了。
2.有些设备是不开放通信协议,那么通过控制设备上的控制面板,是否可以实现控制?
3.控制不同设备的动作顺序,通过组态软件能实现吗?
4.为了能节省成本,尽量选用市面上的现成东西加以应用,减少开发。
1.设备基本上都有外接数据的接口,一般支持485,tcpip,modbus,canbus等通用协议,或者可以买现成的协议转接板
2.协议不开放,这个只能去控制他的执行机构,比如改造控制柜,间接控制,那么要调整的参数就只能舍弃了,模拟量的采集点也只能舍弃了。
3.通过软件可实现控制逻辑,一般通用的组态软件甚至是高档一点的触摸屏都支持二次开发,这个没有难度。
4.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
通过协议转接板能实现通信,那么上位机采用普通台式电脑是不是就可以了?只要控制软件做好了就行?然后再根据设备不同,单独改造就可以了?

楼主:
组态软件二次开发一般是开发哪些方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给你开发,这个其实是个上位机和下属设备的通讯,类似于集控,这个实现起来没啥难度,关键是你的既存设备的通讯协议要保持一致,而且寄存设备的参数必须对上位机开放。
你可以研究研究买个二手工控机装个通用型的组态软件,然后试着用你既存设备支持的通讯协议和上位机通讯,然后和你想的就差不多了。如果要开发专门的PC上位机估计代价不小,而且没有意义。
~~~~~~~~~~~~~~~~~~~~~~~~~~~~~~~~~~~
最终我也是找人开发,可以详谈。
1.为了通信协议统一,比如设备都通过网线和上位机连接,在设备端改造成能使用网线通信,和开发专门的通信板卡相比,哪个更好呢?我能想到的,如果一种设备开发一种办卡,那么上位机得有很多板卡了。
2.有些设备是不开放通信协议,那么通过控制设备上的控制面板,是否可以实现控制?
3.控制不同设备的动作顺序,通过组态软件能实现吗?
4.为了能节省成本,尽量选用市面上的现成东西加以应用,减少开发。
1.设备基本上都有外接数据的接口,一般支持485,tcpip,modbus,canbus等通用协议,或者可以买现成的协议转接板
2.协议不开放,这个只能去控制他的执行机构,比如改造控制柜,间接控制,那么要调整的参数就只能舍弃了,模拟量的采集点也只能舍弃了。
3.通过软件可实现控制逻辑,一般通用的组态软件甚至是高档一点的触摸屏都支持二次开发,这个没有难度。
4.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
通过协议转接板能实现通信,那么上位机采用普通台式电脑是不是就可以了?只要控制软件做好了就行?然后再根据设备不同,单独改造就可以了?
我之前做环控的时候老板给了一台工控机,可以扩展9个串口,还有几个网口。一般转接板叫做通讯服务器,当时是modbus转tcp,只要在同一网段内都可以控制和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给你开发,这个其实是个上位机和下属设备的通讯,类似于集控,这个实现起来没啥难度,关键是你的既存设备的通讯协议要保持一致,而且寄存设备的参数必须对上位机开放。
你可以研究研究买个二手工控机装个通用型的组态软件,然后试着用你既存设备支持的通讯协议和上位机通讯,然后和你想的就差不多了。如果要开发专门的PC上位机估计代价不小,而且没有意义。
~~~~~~~~~~~~~~~~~~~~~~~~~~~~~~~~~~~
最终我也是找人开发,可以详谈。
1.为了通信协议统一,比如设备都通过网线和上位机连接,在设备端改造成能使用网线通信,和开发专门的通信板卡相比,哪个更好呢?我能想到的,如果一种设备开发一种办卡,那么上位机得有很多板卡了。
2.有些设备是不开放通信协议,那么通过控制设备上的控制面板,是否可以实现控制?
3.控制不同设备的动作顺序,通过组态软件能实现吗?
4.为了能节省成本,尽量选用市面上的现成东西加以应用,减少开发。
1.设备基本上都有外接数据的接口,一般支持485,tcpip,modbus,canbus等通用协议,或者可以买现成的协议转接板
2.协议不开放,这个只能去控制他的执行机构,比如改造控制柜,间接控制,那么要调整的参数就只能舍弃了,模拟量的采集点也只能舍弃了。
3.通过软件可实现控制逻辑,一般通用的组态软件甚至是高档一点的触摸屏都支持二次开发,这个没有难度。
4.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
通过协议转接板能实现通信,那么上位机采用普通台式电脑是不是就可以了?只要控制软件做好了就行?然后再根据设备不同,单独改造就可以了?
我之前做环控的时候老板给了一台工控机,可以扩展9个串口,还有几个网口。一般转接板叫做通讯服务器,当时是modbus转tcp,只要在同一网段内都可以控制和监控。
最好是采用标准机,一旦坏了可以直接替换。工控机应该都不是标准机吧,而且稳定性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E:
回复 楼主:
工控机的稳定性要比普通商用电脑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给你开发,这个其实是个上位机和下属设备的通讯,类似于集控,这个实现起来没啥难度,关键是你的既存设备的通讯协议要保持一致,而且寄存设备的参数必须对上位机开放。
你可以研究研究买个二手工控机装个通用型的组态软件,然后试着用你既存设备支持的通讯协议和上位机通讯,然后和你想的就差不多了。如果要开发专门的PC上位机估计代价不小,而且没有意义。
~~~~~~~~~~~~~~~~~~~~~~~~~~~~~~~~~~~
最终我也是找人开发,可以详谈。
1.为了通信协议统一,比如设备都通过网线和上位机连接,在设备端改造成能使用网线通信,和开发专门的通信板卡相比,哪个更好呢?我能想到的,如果一种设备开发一种办卡,那么上位机得有很多板卡了。
2.有些设备是不开放通信协议,那么通过控制设备上的控制面板,是否可以实现控制?
3.控制不同设备的动作顺序,通过组态软件能实现吗?
4.为了能节省成本,尽量选用市面上的现成东西加以应用,减少开发。
1.设备基本上都有外接数据的接口,一般支持485,tcpip,modbus,canbus等通用协议,或者可以买现成的协议转接板
2.协议不开放,这个只能去控制他的执行机构,比如改造控制柜,间接控制,那么要调整的参数就只能舍弃了,模拟量的采集点也只能舍弃了。
3.通过软件可实现控制逻辑,一般通用的组态软件甚至是高档一点的触摸屏都支持二次开发,这个没有难度。
4.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
通过协议转接板能实现通信,那么上位机采用普通台式电脑是不是就可以了?只要控制软件做好了就行?然后再根据设备不同,单独改造就可以了?
我之前做环控的时候老板给了一台工控机,可以扩展9个串口,还有几个网口。一般转接板叫做通讯服务器,当时是modbus转tcp,只要在同一网段内都可以控制和监控。
最好是采用标准机,一旦坏了可以直接替换。工控机应该都不是标准机吧,而且稳定性不知道好不好。
我们当时用的是硕科还是硕华来着,铁盒子,样子很炫酷,买大牌的工控机应该错不了的。

楼主:
到现在我理解的就是,买一台工控机+组态软件,剩下的主要就是解决设备通信问题就可以了。组态软件的二次开发工作量大吗?

网友F(2022-03-13):
我可以帮你设计

网友F:
现在物联网都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的,并不是非要设计个自动控制系统,上位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