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电源需要用水冷却,温度有差异怎么解决?

楼主(2018-03-27):
想必大家应该知道镀膜上面的靶材是中频电源,而中频电源需要水进行冷却,不然他那边会报警。

然后我们在出水的地方,加一个模拟量输入流量的温度,来判断它的温度大于多少,然后我们就会知道温度是多少做报警,用的是smc的浏览器,自带温度和流量,显示屏上面显示的温度是27°,但通过软件模拟量转换出电脑上面是写的是13°,请问如何解决?

后续补图

网友A:
那实际温度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实际温度是多少呢
26度左右对应的是2v

网友B:
都知道实际电压对应实际温度了,再去做个修正系数不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知道实际电压对应实际温度了,再去做个修正系数不就好了吗
关键这边有干扰,干扰很大,怎么解决?

网友C:
有什么干扰?谁干扰谁?怎么回事?现象?仅仅是温控显示干扰?

网友D:
信号传输线路的干扰的处理

网友C:
如果说一起被干扰,现象应该是显示器乱跳,乱码等,不会使显示稳定。显示稳定,不应该是干扰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一起被干扰,现象应该是显示器乱跳,乱码等,不会使显示稳定。显示稳定,不应该是干扰问题吧?
这个中频电源干扰很大,我们的温度的测量值和电脑的转换只完全不一致,差了十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传输线路的干扰的处理
你好,基本上我们用的线都是网线,不知道网线是不是电阻大了,有的原因,我们这个没有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