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8):
我们有一款设备,使用的是正泰的漏电开关,但是只要用户那边的电压高就会出现频繁跳闸的问题(单相电压有238V-240V),如果电压在220V左右就不会,已检测没有漏电,没有短路,想请教一下,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电压不高啊,正负10%以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们这款设备卖了很多地方,其中有几家电压在240左右,他们在用的时候我们的漏电开关就经常会跳闸

网友B:
没道理,是否没找到跳闸的原因……

网友C:
我们这边单相电压基本都在235~242V之间也没见漏电断路器经常跳闸的现象,应该有其它原因导致。

网友D:
用户那边指的是什么?最好有个电路图。

网友A:
如果你还是怀疑漏电断路器的话你选NB系列的。

网友E:
漏电开关检测的是线路电流矢量,运算电源都是稳压电源,电压高个几伏就跳闸,不太好理解。还是应该从供电线路找原因。

网友F:
是漏电保护跳闸、还是过负荷跳闸;
若漏电保护跳闸,其余情况均正常,有一个可能是泄漏电流在电压较高时增大。

当然,也不排除其他情况。

网友G:
感觉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是不是还有其它的问题没发现

网友H:
是漏电跳还是超负荷跳?

网友I:
换施耐德的试试吧。

网友J:
如果有条件 换一个  试试呗 !

网友K:
这个电压不算特别高,我们这里就这样,没发现会引起漏电开关不正常啊。

网友L:
漏电就是漏电  380V都不会跳闸

网友M:
如果确认是电压高了就跳闸而不是电流大了跳,电压高了也会造成电流大的。换一个试下吧,有可能内部的过压保护元件压敏电阻出了问题。

网友N:
难不成楼主选择的漏电开关是家用型的吧

网友O:
是不是开关选小了。

网友P:
240很正常,我这里有时候到250V,也没跳。

网友Q:
这个电压应该算正常。

网友R:
高压跳闸没见过!
建议先换一个开关试试!

网友S:
漏电只有绝缘击穿,或高频感应电流才会跳,高电压,如果没有造成绝缘击穿,或感应漏电,不会跳吧?漏电跳闸,就是有漏电流才会发生。与电压高也许有关也许无关。关键是电路中的绝缘是否能扛住高压。

网友T:
感觉不是漏电问题电,查下你设备吧

网友U:
一般好的漏电断路器都带有过压保护——过压保护阀值AC265V!!
你的240V就频繁动作,肯定是质量问题

网友V:
维修什么的必须有一个正常的设备或指标作为依据,先更换一个好质量的试试。

网友W:
这个电压不高,可能存在其它问题,可用同型号漏电开关试试,以排除是开关问题还是设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