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8):
出现这样的结果

这才是要的结果

记得以前按图1画,自动转换成图2

这样结果有文章做了

网友A:
看着也比较怪异

网友B:
把下面一排合并一下做一个中继输出再和H0.01并联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出现这样的结果

这才是要的结果

上图的指令表:

下图的指令表:

同样的事情在三菱中:

连运行的可能也不给你,而在西门子中,你无法画出这样的梯形图。

但是在富士中,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随心所欲。

我认为这是IDE的问题而非PLC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这样画能自动修改为后图,升级后弱智了~不只体现在这儿。

楼主:
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特性

网友D(2018-05-04):
你要在第四条线上加一个节点P_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在第四条线上加一个节点P_on
102.06 那行,能行?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的,你自己测试。
现在二极管线路得自己加了,我觉得这样规范。

网友D:
实际是这样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画蛇添足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使用中继呀!
你如果实在喜欢这种可以用AB,那个完全支持——其余品牌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使用中继呀!
你如果实在喜欢这种可以用AB,那个完全支持——其余品牌没有测试过
中继?指PLC内部还是外部?
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