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8):
这三个一样的,写着iT62140,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只有一个的写着inergy IU6360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认识的吗,赐教一下

网友A:
查“inergy”是“廣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可查到iT62140,好像是智能功率模块。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inergy”是“廣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可查到iT62140,好像是智能功率模块。
仅供参考。
三个小的在这个公司网站上查到了,大的写着inergy的反而没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楼主:
小的是电机功率模块

网友A:
可否根据装置的用途、器件的外围电路,先大致推测其功能(例如是单片机或其他控制功能 等),然后按型号字段(例如6306、IC 6306等)搜素,看能否找到相似的元件。

网友B:
楼主自己焊接电路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