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8):
请教各位大神

键盘型的PV1500  HMI 物理按键 F1或其他按键  ,在FACTORYTALK VIEW STUDIO 软件中可以查到设定的地址吗,怎么查找。。。

举个例子,不知道对不对。例如F1 按键  地址是  N87:15/14  (就是个例子,可能不对)
谢谢大家帮个忙

网友A:
查相关说明书

网友B:
这种带按键的很好整啊,按键的程序又不用你写,直接调用就行了,有的甚至是选择的那种(选择翻页,翻到哪一页,选择增加,还是减少,按下多少秒生效等等的)比较难理解一些的是同图形化编程的那种,但是捋清楚了这个是最容易做的。半小时完活。

网友C:
触摸屏上的按键和标签对应的地址其实是两回事。比如我建一个触摸屏上的按钮为F1
然后右键按钮,进入键分配,因为这一个画面只有一个按钮,我们将物理按钮F1与这个按钮对应。当把运行文件下载到触摸屏后,我在触摸屏按这个按钮和我按物理按键F1的效果是一样的。
而你举例说的N87:15/14  ,是PLC里的地址,你在标签对应上这个地址,然后进入按钮连接标签,现在,你触摸屏上的按钮或按物理F1键,这个地址的点就会变了。但是物理键F1事实上和这个地址关系不大,因为切换到另一个画面后,你又要再给物理键F1对应另一个按钮了,你在另一个画面按F1 N87:15/14也没反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细心的指导,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