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8):
如题,好几台都是这样的故障这是ATV71的通病吗,有时上电又可以开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都不跳故障,有修过些故障的师傅吗,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排查出来是客户端供电确实有一相接地故障。

网友B:
三菱的遇到过,最后检查发现电机端接线与接线盒摩擦破皮,现在穿线管内,来出来才发现的。很隐蔽的。

网友C:
估计是有绝缘差的地方。

网友D:
先拆除电机线,查查。既然是上电报接地,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请检查电流检测电路 霍尔或电流采样元件。

网友E:
请问你报的是什么故障。根据故障码查看。一般现场故障较多。

网友F:
从网上找到的一些资料:

施耐德SCF有4种:
1,SCF1:电机短路,查采样电路通道
2,SCF2:阻抗短路,电流不平衡度超过25%会触发,但是一般都是内部连接问题导致的误触发
3,SCF3:对地短路,零序线圈触发,查零序线圈的电路
4,SCF4:IGBT短路,查触发电路

SCF2:
1: 摇表1kv电机绝缘测试
2:电机可靠接地
3:降低开关频率
4:运行自动测试
5:断开电机,20,40,60hz测三相平衡
6:增加输出电抗器或滤波器

修复措施:1,检查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连接情况以及电机的绝缘情况。
         2,通过 [1.10 诊断] 菜单执行诊断测试。
         3,减小开关频率。
         4,将电抗器与电机串联连接。
         5,检查速度环和制动的调整

SCF2 :变频器因为变频器输出相间或输出相对地发生阻抗短路,使用软件检测此故障,时间几个
毫秒,变频器输出接地可能原因有:
电动机本身的短路:
过长的电动机电缆,如果有多个电动机并联,电动机与变频器之间的电缆长度超过80米,而
未使用电动机电抗器或变频器输出侧的正弦波滤波器,来降低接地漏电流

产生故障的原因:
1.电动机或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绝缘问题;
2.电流互感器故障;
3.电源板包括IGBT功率部分故障;
4。控制板故障。

网友G:
像这种故障,无非就是两方面,一个是负载处真的有接地问题,一个是接地故障检测回路有问题。现查一个方面,再查另外一个方面。这样的事需要自己现场查,问未必都一样的。这种故障有共性吗?凡是故障,都是一个范围,很难有共性,在同一地点有重复性倒是可能的。

网友H:
两方面其一是线路有故障,其二是检测电路故障。可以先找同型号变频器代还试试,可能是变频器以外的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