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8):
刚学未入门,人机和变频器通讯正常,能启停,显示运行频率电流等,就是在人机界面设定频率时,只能在键盘设定,人机设定频率数值后,就只显运行频率,请问坛里高手,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频率设定地址是3001H,属性是R

网友A:
变频器上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上参数呢?
变频器设定频率参数是3001H这个地址

楼主:
就是在人机上不能设定运行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率设定地址是3001H,属性是R

属性为什么是R,不是R/W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率设定地址是3001H,属性是R

属性为什么是R,不是R/W 呢?
说明书上属性是R

网友C:
3001H 应该是 你设置给变频器的显示值。

我猜的、设定值在其他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1H 应该是 你设置给变频器的显示值。

我猜的、设定值在其他地址吧
我就是用3001H,还有一个通讯设定频率2000H,属性是W/R,明天再试试这个数值

网友A:
3001H读出的是变频器面板设定的值;

楼主:
用2000H,用两个多状态元件,一个加速,一个减速,解决问题,谢谢各位专家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1H读出的是变频器面板设定的值;
是的,我当时也想当然地认为此地址是设定运行频率,所以搞来不行

网友A:
哈哈;还是手册没有仔细看;

网友D:
你还是没弄清 R  W的区别   read 表示读看的意思   write 写 谱写  所以在说明书上 R表示只读  W表示只写
R/W表示读写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没弄清 R  W的区别   read 表示读看的意思   write 写 谱写  所以在说明书上 R表示只读  W表示只写
R/W表示读写都可以
是的,谢谢各位的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