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8):
最近有一个疑问,变压器输入端为两根AC380V的火线,输出端为2根AC220V的火线。
这个通过变压器变出来的AC220V我看做是两相220V,我们家用的电我看做单相220V?
这两者有区别吗?
启动单相电机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加电容?

网友A:
呵呵;当然有区别,只是对于单相AC220V的负载这二种都可以使用;
单相电机使用时一样要用电容的;

网友B:
区别是家用的220V交流电分火线零线,单相变压器输出的220V交流电不分火、零线,对用电器而言没有区别,对人身安全有区别,前者人接触火线会触电,后者则不会。但若后者次级一端接地的话,就与前者一样了也分火、零线,碰到火线也会触电。

网友C:
变压器输出的220与家用220本质没大区别,只不过变压器输出的是悬浮的 没法区分零火线。单项电机有好几种启动方式,并不是都需要电容!

网友D:
对与负载来说可以认为一样的。

网友E:
这种220好像记得是一相是110伏

网友F:
楼主要注意,不管220V电压如何获取,对于单个负载来说,不论你取了所谓的“两相”电源,但仍然为单相负载,不是“两相”负载。

同样,你的负载从三相380V取两条相线供电,不能称为两相负载,仍然是单相负载。

凡是从电源两条线获取电能的负载都是单相负载,两相负载必须是三条电源线才能成立,称之为两相三线负载。

我们常见的负载分别为单相两线、两相三线、三相三线、三相四线,所以没有两相两线的负载。

对于负载来说,你从380V/220V的三相四线供电系统获取的220V与从三相220V的三相三线供电系统获取的220V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但从供电系统来说,我们常见的三相四线380V/220V中性点接地供电系统的220V,其中的一条线是接了地的。而三相三线220V是没有接地的,这是它们的区别。三相四线380V/220V中性点不接地供电系统的220V和三相三线220V供电系统一样的,区别在于后者没有中性点。

网友G:
没有两相两线,就是单相;
只是前者是普通没隔离的,对地有电压;后者是隔离变压器输出的,对地无电压。

网友H:
驱动单相电机加电容是必需的。有变压器的220和没有变压器的220,对负载而言供电没区别,区别在于一个是隔离的220,另一个是没有隔离的市电。

网友I:
只要电源的频率一样,对负载来说没啥区别

网友J:
一般变压器出来两根线就是零线和火线220伏,如果出来三相220,那就是线电压220伏。

网友K:
交流380V/220V系统中,仅取两根相线的电源时,称为单相380V。

网友L:
差不多,负载都能用。只是变压器出来的,一般有容量限制。

网友M:
这就是传说中的隔离电源吧,
记得一个现场DCS 的 com线用这种隔离电源,经常电笔都无法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交流380V/220V系统中,仅取两根相线的电源时,称为单相380V。
哈哈;关键是人家还使用了变压器降到220V;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公司是做船舶设备的,船上的220V电就是双火线的单相220V。
我们设备很多小电机原来都是用的直流电机,后来换成了交流220V电机。
很多船舶设计院,船厂的人打电话问我“两相220V”能不能用?和陆地上的家用220V通用吗?
我每次都很肯定的回答没有问题。实际上交流电机也用了很久了,证明船上也就是好用。
只是问的人多了,我也有点糊涂了。
不知不觉被这个“两相220v”偷换了概念。
所以才问了这个比较业余的问题,让大家见笑了。。。
再次感谢大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老师傅的耐心解答。
我理解了。

网友N:
单相220V和二相220V可以说是一样的,前者是一零一火,而后者是两根全是火线。是线电压和相电压之分。一般的负载不影响使用,但是我见过日本的小家用电器不正常工作的情况,比如有的是可控硅控制的电路,用在二相220V不好好工作。因为我原来的公司是日本独资企业,那三相220V旧电机有的是,(日本动力线是220V)所以订制了三相220V电力变压器!也就是说相间都是220V,对地是110V.那么有些家用电器的电路要求必须一火一零!至于单相电机,大部份要加起动电容,而也有的单相电机无须加起动电容,比如碳刷式电机就不用加起动电容。手电钻,角磨机等。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当然全是火线,而且它不是纯净的正弦波,含有高次谐波。

网友O:
变压器出来220是隔离电源,同样可以用单相设备……不过要注意容量是否够……

网友A:
不要纠解于叫单相220V还是二相220V,相对于家用的一零一火的单相220V,这种二根都有电压的,所以叫二相220V也说的过去;对于用电设备来说没有区别的;
仅仅是从用电安全上二者不一样;

网友P:
这些概念性的东西是容易混淆,现在提出来讨论一下加深下印象也好!

网友Q:
好多大师回答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区别是家用的220V交流电分火线零线,单相变压器输出的220V交流电不分火、零线,对用电器而言没有区别,对人身安全有区别,前者人接触火线会触电,后者则不会。但若后者次级一端接地的话,就与前者一样了也分火、零线,碰到火线也会触电。
安装电热水器时,零线火线接反,热水器报警不能使用。如果使用楼主所说的电压会有什么反应

网友R:
回复 网友F:
接两条线AC380V的电焊机,算不算是两相两线负载?

网友R: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解于叫单相220V还是二相220V,相对于家用的一零一火的单相220V,这种二根都有电压的,所以叫二相220V也说的过去;对于用电设备来说没有区别的;
仅仅是从用电安全上二者不一样;
对于接线时需要区分零线和相线的电器,使用这种没有零线的AC220V会不会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自耦变压器的时候好像都会触电。
我这个想法对吗?

网友S:
回复 网友H:
也有220V/220V的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S:
回复 楼主:
自耦的准确的来说叫调压器,它是初级和次级是联通的

网友S:
回复 网友R:
单相380V的,以前有一零一火380V的,两火就是660V

网友S:
回复 网友R:
漏电开关,防止触电的

网友S:
回复 网友N:
三相220V单相127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自耦变压器的时候好像都会触电。
我这个想法对吗?
对!自耦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没有隔离是连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R:
接两条线AC380V的电焊机,算不算是两相两线负载?
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两相负载没有两条电源线的,必须三条线的。
下面给你们看一张负载的相数示意图,你们自己对照看看什么才是两相负载,它们怎样组成各种多相负载型式的。

网友F:
再给你们一份国家标准,里面P64有相关负载相数的定义。

网友H:
回复 网友S:
是,都是为了躲避N线才采用的方法。

网友R:
回复 网友F:
前面有文,后面有图,谢谢!
“两相”电源和“两相”负载,里面的“相”不是一个意思,容易弄混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E:
这种220好像记得是一相是110伏
应该是127V吧,110的是单相110V的

网友S:
隔离变压器不是为了,躲避零线,防止零线烧断接触不良,导致电压不稳,及公用零线断线,导致单相设备通380V导致烧坏设备,(这个不懂的可以参考民用配电因零线断线导致家用电器烧坏的例子)

网友U:
引用 网友G:
没有两相两线,就是单相;
只是前者是普通没隔离的,对地有电压;后者是隔离变压器输出的,对地无电压。
都是单相
一次侧380V两根火线也是单相

网友V:
借楼主的帖子问个问题,三相之间有120°相位角,每相与N线之间有相位角的概念吗?如果有,是否两种电源完全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V:
发这个帖子前,我也有一样的疑问。
现在还是有点疑问。

网友W:
两相220V,一相对地电压应该是多大呢?

网友X:
这就是一个带降压的隔离变压器,我厂许多有plc的柜子都带有这种隔离变压器。
如果一个电控柜既有三相380v动力设备如电机,又有220控制设备如plc及指示灯等,这时候你需要三相五线供电,但你的电控柜全国各地都有用户,且不知道用户是否具备三相五线供电,那么统一设计加个这样的隔离变压器,三相四线即可。

网友Y:
那位能提供下上述380变220后的波形图

网友Z:
单相是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220V的供电。两相是两根火线供电,但两相间电压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