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s1100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28):
接机40安艾赛斯模块已经炸,拆除坏模块修好驱动,上电cf3.1 测六路负压10v正常
测量3个霍尔正负15伏供电和输出都正常。找了许久都不知这个故障从哪里报出来,最后只剩一个模块温度检测缺少会不会有关系,找来一个4.6k温度探头焊好上电正常了

测试六路波形正常修复。
第一次碰到无模块,温度检测也要屏蔽

网友A:
要屏蔽的多了

网友B:
修多了,经验也就丰富了。

网友C:
好像不是这个情况吧,跟这个没关系吧,

网友D:
带检测的三线风扇不插,老版本的报oH,新版本报cF3.1。

网友E:
跟着学习!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F:
S1100存市量不小啊

网友G:
有故障代码。要对照说明书了解故障代码的含义,才能有方向的解决问题

网友H:
这个要记一下。说不定也会碰到。

网友I:
跟着楼主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