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8):
一台龙门吊需移到超过其供电电缆长度的地方,因此要把电缆换接到另一个供电箱中,电工接好电缆送电后,叫司机起动开大车,电工看到龙门吊巳开始移动,就知道相序正确任务完成回去了,因为吊车上有相序继电器,如果相序不对,吊车无法起动。电工走到半路接到电话,说龙门吊不动了。电工回去询问司机?说无法起动,电工检查是总接触器吸不上。这个问题无非是各个门限位、锚定限位、冲顶限位、电缆盘限位中有一个没接通,但逐一检查都是好的。最后把所有的限位开关都短接,依然无法起动。这下只乘相序继电器了,仔细一看相序继电器错相指示灯亮,奇怪了错相了那刚才司机是如何起动的?去问司机刚才移动大车是否把操作杆反打了?司机说没有啊与平时一样操作的,电工一头雾水?又问司机那刚才大车如何停下来的?司机说是自己关掉的,但再想开起来就不行了。电工把相序继电器的三相线对调二根后可以起动了,但司机说小车前后反了,大车还是不能走。此时电工心里有数了,把相序继电器的三相线恢复原状,然后调换电源线的相序,再去复位电缆盘电机的热继电器,使大车恢复行走。

问题是解决了,但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不觉得奇怪吗?

网友A:
是不是相序继电器坏了

网友B:
如果相序继电器正常的话,确实有点怪。

网友C:
巧合,相序继电器坏了。或者前边有人调过相序

网友D:
我也怀疑相序继电器坏了

网友E:
不了解它的运行情况,是不是:
所谓起动,就是开大车、也就是龙门吊移动(见“司机起动开大车,电工看到龙门吊巳开始移动”)
才理解到,相序继电器只是提供一个控制触点(“相序继电器的三相线对调二根后可以起动了,但司机说小车前后反了,大车还是不能走”)

到最后,电源原来相序还是反了。
问题是:开始时为什么能够起动,热继电器为什么会跳?

网友F:
大车用变频的吧

网友G:
有没有图?
应该是相序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H:
一般起重设备上有序控制器,是为了安全的,输入电源必须按相序接上,否则不工作。有些安全性的设备就设置了相序控制器,防止反转。加上相序控制器后,不按相序接,设备不会动作。只有校正后才工作。

网友I:
是不能理解,相序错了开不起车,开始怎么开起来的?
再有相序错了,不改大线,只改相序继电器。
是不是停车期间有人动线了~远端

网友J:
感觉像是相序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K:
相序继电器间歇性故障

网友L:
相序继电器有问题吧,估计不好用了。

网友M:
看似无法理解,其实必有原因,只是没能发现而已。我倒是觉得9楼说的有道理,是不是开大车试机停车后接入电源远端有人因某种原因动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车用变频的吧
大车、小车用绕线电机,起升用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图?
应该是相序继电器有问题
在总接触器线圈回路内,串联有相序继电器触点及各种限位开关、急停按钮、钥匙开关。

网友N:
先是能动,关了之后又不行,中间是否有改动?

网友O:
大型航吊相序保护通常有安装,错相主要是主吊不能动作,行走大车和小车很多设计公司没有把这归进控制系统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巧合,相序继电器坏了。或者前边有人调过相序
我有时候宁愿相信这种情况发生了

网友Q:
估计是相序继电器有问题了,建议更换。

网友R:
大车小车的行走方向问题,是电源相序问题。只不过,现场所以一头雾水,还是有些现象漏掉了,或者是误判,导致的原因是悬念。像这类问题,如果复原再现,还是能分析出来的,只是现场要求快快快,也就无心琢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了解它的运行情况,是不是:
所谓起动,就是开大车、也就是龙门吊移动(见“司机起动开大车,电工看到龙门吊巳开始移动”)
才理解到,相序继电器只是提供一个控制触点(“相序继电器的三相线对调二根后可以起动了,但司机说小车前后反了,大车还是不能走”)

到最后,电源原来相序还是反了。
问题是:开始时为什么能够起动,热继电器为什么会跳?
我的分析是:相序继电器触点粘连,所以在错相的情况下,总接触器依然能起动吸合,大车能开起来,但司机操作时肯定要反打操作杆,往左行时实际是在往右扳操作杆。电缆盘电机输出轴上有单向轴承,电机只能往电缆卷绕方向转,在错相的情况下电机反转,因有单向轴承而堵转,热继电器很快动作。所以大车没走多远就停下了,突然断电停车是急刹车振动很大,停下时的振动使相序继电器粘连的触点脱开,因此就无法起动了。这中间司机说了谎,怕承担责任。实际上我们询问当事人的现场情况,是为了分析故障原因,以便采取对策,根本不是为了追究谁的责任。

楼主:
回复 网友R:
请见21楼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请见21楼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见21楼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见21楼

网友I:
我的分析是:相序继电器触点粘连,所以在错相的情况下,总接触器依然能起动吸合,大车能开起来,但司机操作时肯定要反打操作杆,往左行时实际是在往右扳操作杆。电缆盘电机输出轴上有单向轴承,电机只能往电缆卷绕方向转,在错相的情况下电机反转,因有单向轴承而堵转,热继电器很快动作。所以大车没走多远就停下了,突然断电停车是急刹车振动很大,停下时的振动使相序继电器粘连的触点脱开,因此就无法起动了。这中间司机说了谎,怕承担责任。实际上我们询问当事人的现场情况,是为了分析故障原因,以便采取对策,根本不是为了追究谁的责任。

哈哈 如果是这样,电工是很奇葩,司机很二,你的分析很牵强,站不住脚。
请教一下:电缆只收不放吗?如果放,又是如何放的?

网友S:
好像是内部相序和限位开关相冲突

网友R:
回复 楼主:
哦。看到了。这个系统,有相序检测控制?有单向轴承?很个性化的系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分析是:相序继电器触点粘连,所以在错相的情况下,总接触器依然能起动吸合,大车能开起来,但司机操作时肯定要反打操作杆,往左行时实际是在往右扳操作杆。电缆盘电机输出轴上有单向轴承,电机只能往电缆卷绕方向转,在错相的情况下电机反转,因有单向轴承而堵转,热继电器很快动作。所以大车没走多远就停下了,突然断电停车是急刹车振动很大,停下时的振动使相序继电器粘连的触点脱开,因此就无法起动了。这中间司机说了谎,怕承担责任。实际上我们询问当事人的现场情况,是为了分析故障原因,以便采取对策,根本不是为了追究谁的责任。

哈哈 如果是这样,电工是很奇葩,司机很二,你的分析很牵强,站不住脚。
请教一下:电缆只收不放吗?如果放,又是如何放的?
电缆盘装在减速器上,减速器与电机之间有个永磁离合器,电机只能单向转,要放电缆时离合器打滑,实际上电缆不是放下来的,而是被拉下来的。在供电箱那里有个电缆桩,电缆先在桩上绕两圈,然后才接入供电箱中。当吊车向供电箱方向行驶时,电缆盘卷绕电缆,当吊车离开供电箱方向行驶时,电缆被电缆桩拉住,电缆盘反转开始放缆,此时离合器打滑,电机依然正转。单向轴承的作用是防止静止壮态时,电缆盘反转电缆掉下来。这种传动方式的优点是卷放灵活,不需要制动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能理解,相序错了开不起车,开始怎么开起来的?
再有相序错了,不改大线,只改相序继电器。
是不是停车期间有人动线了~远端
不可能有人敢去动线,因为都是专人负责制,该台设备只有当班电工可以动,而且现场有保安巡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能理解,相序错了开不起车,开始怎么开起来的?
再有相序错了,不改大线,只改相序继电器。
是不是停车期间有人动线了~远端
不可能有人敢去动线,因为都是专人负责制,该台设备只有当班电工可以动,而且现场有保安巡视。
有没有人动线也只是猜测(分析)
说到专人负责,好极
请来解释
电缆盘电机,与大车电机应该是二个电机吧
1.驾驶员操作,大车移动方向反了,不报告?还要等电缆盘电机热继跳,大车没走多远就停下了---没见电路,就算能够吧(没见过这样的电路)
2.电工,见大车动了就认为相序是对的,走人了,大车没走多远就停下了,应该挺远的吧,除非车间很小或转身就出门,上车就出发,8秒提速到70KM,到半路被叫回。真没见过这样的电工---跑的比兔子还快。
3.既然怀疑保护继电器有粘连问题,咋没见换它的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能理解,相序错了开不起车,开始怎么开起来的?
再有相序错了,不改大线,只改相序继电器。
是不是停车期间有人动线了~远端
不可能有人敢去动线,因为都是专人负责制,该台设备只有当班电工可以动,而且现场有保安巡视。
有没有人动线也只是猜测(分析)
说到专人负责,好极
请来解释
电缆盘电机,与大车电机应该是二个电机吧
1.驾驶员操作,大车移动方向反了,不报告?还要等电缆盘电机热继跳,大车没走多远就停下了---没见电路,就算能够吧(没见过这样的电路)
2.电工,见大车动了就认为相序是对的,走人了,大车没走多远就停下了,应该挺远的吧,除非车间很小或转身就出门,上车就出发,8秒提速到70KM,到半路被叫回。真没见过这样的电工---跑的比兔子还快。
3.既然怀疑保护继电器有粘连问题,咋没见换它的报道。
为你的认真点赞!
1.电缆盘电机的接触器受大车电机接触器的控制,大车电机接触器吸合后,电缆盘电机接触器就吸合。
2.因有相序继电器,按常规相序不对的话无法起动,任何动作都不能做。现在大车能开起来,说明相序正确,电工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就走人了。
3.大车其实就走了几米就停下了,电工是看到大车停下的,但认为是司机正常停车,司机当时也没叫电工。司机责任心不强,没有注意到操作杆方向与实际行驶方向不对,虽然他也试过起升上下的操作,是正确的,但起升是变频控制不受相序影响。停车后司机在那忙活半天,就是起动不了,这才打电话向他的上司汇报,他的上司再打电话通知电工。
4.换相序继电器是后来的事了。当时能正常工作了,大家也就没什么意见了。电工回来讲了事情的全过程,我们分析后才得出结论。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只是想弄明白
看来说司机二,说对了
还有不明处
1.电缆盘电机的接触器受大车电机接触器的控制,大车电机接触器吸合后,电缆盘电机接触器就吸合。
能出个图分析一下吗,小电机热继电器跳,大车电机咋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只是想弄明白
看来说司机二,说对了
还有不明处
1.电缆盘电机的接触器受大车电机接触器的控制,大车电机接触器吸合后,电缆盘电机接触器就吸合。
能出个图分析一下吗,小电机热继电器跳,大车电机咋就停了?
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大车走肯定要让电缆盘转,如果大车移动了电缆盘却不转,其后果想想就知道了,所以电缆盘电机的热继电器动作,肯定要让大车停下,还有电缆盘上无电缆时也要使大车停下。

网友I:
因为这样的龙门吊是在没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