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损坏的ET200SDO模块

楼主(2018-03-28):
表面看不到一点异常,现场反馈是把AC220接进去了。这个一般很难坏的,项目上用了5至6年了没见坏的。

网友A:
上次我一个客户那里,S7-300的CPU,开关电源,一些模块,直接全烧坏了,据说当时是有大电压窜入造成的。

网友B:
直接找同型号的换上吧;

网友C:
ET200质量确实可以,很稳定,可靠,不容易坏的,

网友D:
西门子的东西确实不好修。换了吧。淘一个

网友E:
这种是DC24V供电的吧,接入AC220V估计是电源部分挂掉了,幸运的话只是保护元件干掉,换掉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