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制动电阻

楼主(2018-03-29):
我需要往变频器上接制动电阻,说明书上一会制动电阻一会刹车电阻,还有的说刹车单元,他们是一种东西吗,还有怎么接线呢,看说明书图上画着vfbd和br这是啥东西制动电阻吗,制动电阻不就两根线吗,看图觉得制动电阻应接在b1和b2 上边,可警告又说会损坏变频器,搞不懂。大神指点下,另外接好制动电阻后停机方式选择什么?

楼主:
大于15kw是不是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都要安装?

网友A:
要看内部有没有制动电路,有买电阻按B1B2处,没有两个都买,制动单元接B1和一处,电阻按制劲单元上,

网友B:
制动电阻接B1、B2上

楼主:
台达说明书的表怎么18.5用这么多制动电阻,他们串联吗?

楼主:
我的电机是18.5的

楼主:
怎么台达变频器说明书表格上写着用4个br1k2w008刹车电阻,一个是4800w32欧姆,四个怎么接串还是并?

网友C:
前面是变频器带制动电路,配的刹车电阻4800W32欧。后面是用制动单元,配的制动电阻BR1K2W008(1.2KW 8欧)

网友A:
那是你理解说明书说的意思,静下心把说明书从头到尾仔细看一下,就理解了,

网友D: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再说!

网友E:
呵呵;小功率的大多已经内置了刹车单元,所以只要配刹车电阻就可以了;
功率大了需要选配刹车单元,再连接刹车电阻才可以;
B1 B2是连接刹车电阻的;
不带刹车单元的没有B2端子,外部刹车单元接到B1 —端子上再连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br1k2w008刹车电阻怎么说是4800w32欧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后面不是4个电阻吗?  1200W 8欧 乘4等于多少?

网友E:
配电阻规格那张图上已经标的很清楚了,460V电压的只有11KW及以下才自带刹车单元,15KW开始就没有了,需要外接刹车单元的;

网友F:
刹车电阻接B1、B2,说明书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G:
呵呵,刹车电阻和制动电阻就一个意思,制动单元你把他理解成一个有源的刹车就好了,制动单元常用与15KW以上的紧急制动

网友H:
这应该是,变频器内置的制动单元,外面接电阻端子是B1和B2,外面如果接制动单元,扩容制动能力用,那就接直流母线的输出端。

这个问题要是不清楚,最好是直接问变频器制造商的技术支持。由官方来回复,心里踏实。

网友I:
直接一个电话问台达的售后

网友J:
学习学习在学习,认真研习说明书吧,

网友K:
果然是说明书得反复看才能看明白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