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这样2

楼主(2018-03-29):
这是在调试过程出现的问题---没有输出
电脑奇慢,PLC运行,就是没有输出,撤掉电脑也不行,重启PLC也不行
最后初始化PLC表情,数据没保存---重新来过,2点才到家

网友A:
是不是点坏了,重新换个点试试,我们公司有一个汇川plc的,也是这种情况,就输入运行有点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

网友B:
欧姆龙的烂的很,我们也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C:
只能先解决电脑了,干活没有好工具怎么行呢

网友D:
没有备份程序?老鸟应该不会犯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程序有,数据没及时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的烂的很,我们也遇到很多问题
举例说明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上次遇到一个输出点软件有动作 硬件时有时无温技术支持居然解释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到一个输出点软件有动作 硬件时有时无温技术支持居然解释不了
硬件快坏了
电脑监视状态?用个计数器监视这个输出点---排除程序
最简单的办法---程序停止,强制输出,观察,问题不现,软件问题

楼主:
怀疑电脑中毒?脱开电脑,重启PLC,还是没输出。
作的PLC初始化,重启电脑下载程序,都正常了。

网友E:
是不是输出端com没接线

网友F:
偶尔遇到过,清除内存,重新下载好了

网友G:
强制输出的使用和三菱的不太一样。
内容己改,担心误导网友将错的言论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输出端com没接线
已经测试2周了,提出问题小改进。
强制输出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制输出使用没有恢复,这个跟三菱的不太一样。三菱的不管怎么强制重新上电后会恢复正常,欧姆龙的不会它就在那强制着!哈哈
不存在说的这种情况,即便强制输出,重新上电也回复正常,还没遇到“欧姆龙的不会它就在那强制着!”

网友G:
是我记错了,刚找了个CP1H试了一下,重新上电后确实如你所说,不会再强制着了。
之前应该是看到前面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运动中强制后面线圈竟然可以导通。

网友G:
建议拨打欧姆龙的官方技术支持  400-820-4535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输出端com没接线
已经测试2周了,提出问题小改进。
强制输出有
那有没有可能是程序有BUG,比如说输出的时候复位的条件或者结束输出的条件也满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这段程序,能有什么BUG,初始化后,下载的还是这个程序。

网友H(2018-05-04):
现在要灵活运用系统的常闭触点,它相当于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要灵活运用系统的常闭触点,它相当于一个二极管。
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奇闻

网友H:
回复 网友B:
不会用就说烂,恰恰证明了自己的无知和浅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要灵活运用系统的常闭触点,它相当于一个二极管。
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奇闻
还真是,别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