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手一台93KW的变频器,维修情况:

楼主(2018-03-29):
用户非说是报过流,由于没有合适负载,上电显示不出来故障。查查历史故障记录。原来是报欠压。看来变频器设故障记录真很有用啊!
其实,没看历史记录时我就想到了用户说的故障不准。因为接触器有熔化的痕迹。看了历史记录后拆下接触器,我发现了故障的真像!因此,故障信息是维修的重要首要的,就像医生问诊一样的。更换接触器后变频器正常!

网友A:
楼主变频器没少修呀,经验挺丰富。

网友B:
楼主经验丰富。像你学习。

网友C:
几千元到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有呀,我是打工的。

网友D:
这是个接线器吧,给我看了半天没找到接触器,变频器里没有接触器啊。
楼主是个高手,老中医治病就不问哪疼,直接把脉,开方子收钱。

网友E:
可能是锣丝松动造成的。。

网友F:
应该欠压是故障接触器烧坏的原因,估计有两种情况。1.接触器螺丝没压紧。2.上游电源电压不平衡,导致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电流大的哪一相与接触器连接处长期电流大发热,导致连接处严重氧化,接触电阻变大,又加重发热,使螺丝松动,接触不良,接触不良又导致发热,烧坏接触器将是必然。

网友G:
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造成了欠压;了解准故障现象,才好判断故障。

网友H:
回复 网友F:
这个好像不是进线电源的接触器吧? 应该是直流母线那块儿的接触器 这个坏了以后 机器启动就会报直流母线欠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就是充电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充电接触器。

楼主:
各位师傅说的都对,这台变频器有10多年了,有可能螺丝松动生成的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明您修过的变频器都是可控硅电路构成的。变频器有两种形势,一个是充电接触器,一个是充电可控硅电路。两种作用相同,都是当机内电解电容充到80%时接触器吸合,将充电电阻短路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明您修过的变频器都是可控硅电路构成的。变频器有两种形势,一个是充电接触器,一个是充电可控硅电路。两种作用相同,都是当机内电解电容充到80%时接触器吸合,将充电电阻短路掉。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应该欠压是故障接触器烧坏的原因,估计有两种情况。1.接触器螺丝没压紧。2.上游电源电压不平衡,导致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电流大的哪一相与接触器连接处长期电流大发热,导致连接处严重氧化,接触电阻变大,又加重发热,使螺丝松动,接触不良,接触不良又导致发热,烧坏接触器将是必然。
这是直流回路预充电接触器

网友J:
这里还打广告。真是见缝插针,93kw功率等级很少见。都是75kw、90kw、110kw

网友K:
轻轻松松几千块啊!呵呵

网友L:
这个故障我遇到两次了,一次接触器线圈坏了,一次是接触触头接触不良,都是报欠压,直接换了就好

网友M:
这个接触器也是变频器里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啊

网友F:
直流电路预充电接触器的控制线圈是交流电,既是交流电,上游电源【三相】就对其有影响,变频器进线电源缺相或严重偏相时,接触器线圈将烧坏,变频器欠压将是必然。此相内容最容易忽视,因为此类故障比较隐蔽,不易发现,也不易想到,尤其是轻载时,的养成用钳形表测进线电流的习惯,要三相都测。

楼主:
这台变频器,明明5条历史记录都报的是欠压。用户偏说是报过流,打过电话问我过流怎么与充电接触器有关呢?我回复用户:历史记录显示的欠压才是对的。用户说欠压记录可能是他们自己断电时留下的痕迹。我问他们:当时报的是什么代码?回答是OC-P。
原来如此,这个OC-P根本不是过代码,它只是系统干忧的代码。普传变频器至从多了这个OC-P代码,令人头痛。因为它的范围太宽。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