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

楼主(2018-03-29):
WINCC V7.3中,如何实现点击这个按钮,按钮四位出现线条的显示。这样我就知道现在正在执行什么命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 V7.3中,如何实现点击这个按钮,按钮四位出现线条的显示。这样我就知道现在正在执行什么命令了。

我没有使用WinCC V7.3,我使用WinCC TIA,但是就我使用WinCC的经验来说,我认为他们之间是相通的。

在WinCC TIA中,我为按钮的外框组态了动态属性并连接的变量,通过改变变量的值使得外框变为我需要显示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