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9):
台达plc驱动器软件,自动安装不了,手动查找安装也装不了,欢迎大家点评指导一下

网友A:
plc编程软件还差不多,很容易安装的软件

网友B:
有什么提示没有?

网友C:
找台其它的电脑装下看看,确保官网下载的软件,安装不了只能考虑系统,换电脑或换系统。。。

网友D:
什么叫PLC驱动器;
PLC是一套软件,台达的伺服驱动器调试也是一套软件;
或你说的是台达PLC的USB编程电缆的驱动程序?

网友E:
不知楼主想干什么,其实他已经装好了,以下就是他自己的留言。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2766

网友F:
安装好了就告诉大家

网友G:
去官网下软件,台达的软件我装过,没有装不上的。我是WIN7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