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面积的铜箔线路板怎么焊接好

楼主(2018-03-29):
这种线路板我用50w的恒温洛铁,拆快回复二极管这面融化了另一面没感觉,过段时间线路板别的地方都热了,焊锡都还没融,这需要怎么焊

网友A:
60W以上的洛铁可以。

网友B:
这个要用大功率烙铁,比如黄花内热式50W的。

网友C:
大功率电洛铁或者热风枪

网友D:
300W的烙铁

网友E:
本人用双功率快速烙铁,通常是35w,按下快速开关就是80w。

网友F:
50W小了点!
有焊台就调温度吧!

网友G:
我在公司用的烙铁是200W的,一般用100W应该就够了

网友H:
呵呵;你用的功率太小了;

网友I:
换个大功率的呗。

网友J:
还好我的电烙铁是150可调温,我还没有遇到你这种情况!

网友K:
这也算大面积?20w就能焊下来。你这样焊,pcb焊坏了都不一定下来。这应该是个常识问题,出现同样问题的你不是第一个。

网友L:
烙铁功率小在旁边用一防风火机辅助加热也能解决。

网友M:
会不会是通过元件散热片散热了……

网友N:
我60W的烙铁拆这个根本没压力,先用焊锡堆焊,再补加热,两下就拆下来,拆下后剩余的焊锡再加热,把板子甩一下,安装孔就出来了

网友O:
用50W以上的电烙铁在焊点位置堆上一坨焊锡,等元件焊脚上下的焊锡同时融化后再将元件趁热拔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M:
反正面都是铜箔真面好了反面加热不了

网友P:
用功率大一点的电烙铁

网友Q:
回复 网友K:
我拆元件也有这个问题,把元件拆了下来,也烧坏了。应该怎么做,请点拨下...

网友R:
120W应该可以,之前焊双股的共模电感,60W的焊台,要上两个才焊的好

网友S:
双面板有时候确实不好焊下来,用吸锡器有时也没用

网友K:
回复 网友Q:
1;保证电烙铁与焊点有效接触面积(多层电路板散热比较好,尖头烙铁焊上去问题不大,但取下比较困难)。2;多焊点尽量同时加热(用轮流加热的方法虽然能够取下,但容易损坏焊盘)。3.加够助焊剂(这点最重要,看楼主的图片就很明显是没用助焊剂)但千万不要用带腐蚀性的焊锡膏。首选松香,因为它有还原作用,而且便于清洗。4;熟练程度。

网友N:
如果你经常要拆双面版的大功率原件,你可以考虑一下焊锡炉,上面烫一下,也是很容易拆的,不常用就不必要了,焊锡炉使用不算方便,升温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K:

网友T:
先用吹热缩管的吹风机整体加下热,在用电烙铁焊。

网友U:
哇,看过此帖,很受教呀。我已经n年不摸电烙铁了。居然勾起当年焊板子的经历了。嘻嘻。大家的实际动手能力和方法都很不错。其实,,正反面都有大面积覆铜的焊盘,采用堆锡的办法可操作性很强。我以前也同样使用此法。焊锡的熔点低,如果不能化开反面的焊盘,那就是电烙铁容量小了。

网友V:
换工具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