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9):
  FX3U本体模块能不能控制 CW/CCW模式的伺服电机,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比如DRVI和DRVA 这两个指令控制正转和反转分别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之前试过脉冲加方向的控制,反转的话用负的脉冲数就可以了

网友B:
相对定位或是绝对定位指令输出的是脉冲加方向,不是双脉冲信号。

网友C:
DRVI和DRVA 这两个指令是要设脉冲+方向模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FX3U 有没有双脉冲的指令?

网友D:
引用 楼主:
  FX3U本体模块能不能控制 CW/CCW模式的伺服电机,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比如DRVI和DRVA 这两个指令控制正转和反转分别应该怎么写呢?

本体不支持双脉冲方式,要使用双脉冲方式,你需要添加高速输出特殊适配器。

网友C:
非要用正负脉冲方式,加个FX3U-1PG就可以实现了,只要不计较成本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没必要了,直接换成Fx5U 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面的图片是FX5U 的定位手册上看到的,上面有提到FX3U 用在CW/CCW 上(不知道是扩展还是本体),而且我看CW和CCW 的信号时序图,在FX3U 的本体模块上用 CW/CCW 控制理论上是可行的(正方向和反方向时候,脉冲和方向的Y口对调一下,脉冲全部发正脉冲),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图片没上传上,补发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图片是FX5U 的定位手册上看到的,上面有提到FX3U 用在CW/CCW 上(不知道是扩展还是本体),而且我看CW和CCW 的信号时序图,在FX3U 的本体模块上用 CW/CCW 控制理论上是可行的(正方向和反方向时候,脉冲和方向的Y口对调一下,脉冲全部发正脉冲),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探讨什么就去看什么手册,既然你认为理论上可行,那么祝你成功了。

网友E:
你指的CW/CCW是指的双脉冲模式吧?三菱FX3U本体支持脉冲加方向模式,双脉冲模式没用过,本体好像不可以吧,或许加适配器可以,好像也不支持AB相模式,也不支持差分驱动,个人觉得CW/CCW并不好,占用两个高速脉冲口,脉冲加方向同样可以实现正反转。一般小型PLC都只支持脉冲加方向,并且高速脉冲口多了也贵啊,成本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吧,谢谢!有机会我自己测试一下!

网友F(2018-05-07):
主机不支持差分输出的,定位模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