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9):
请教大家这个原件叫什么。有很多的电磁阀在上面只有一个气源进口。

网友A:
下边是汇流板,上边电磁阀,组合后叫阀岛。

楼主:
谢谢大家。知道了

网友B:
气阀岛吧

网友C:
阀岛这个名称是从哪里来的?
小日本?

网友D:
10位汇流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阀岛这个名称是从哪里来的?
小日本?
反正这个名字还是挺形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阀岛这个名称是从哪里来的?
小日本?
国外,德国也有阀道,应该是国际通用名称

网友G:
三楼的说法很通用,我们这部分的工厂图纸叫这个气动集成块

网友H:
回复 楼主:
多路阀

网友I:
三楼说得对,也不这么称呼。

网友J:
我们叫阀台或者组合阀

网友K:
好像叫法有很多种啊!

网友L:
我们叫阀台,或是多路阀

网友M:
我们习惯叫阀台

网友N:
阀岛,看起来漂亮

网友O:
这种阀岛安装好很是整齐好看,但如果后期有个电磁阀排气口漏气,怎么确定是哪个漏的?

网友P(2018-07-02):
我们习惯 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