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与三菱CCLINK通讯,机器人侧怎么配置?

楼主(2018-03-29):
DSQC378B是ABB的CCLINK模块,如果我把这个装进控制器主机中,那我要在系统中怎么添加这个模块呢?下面这个图没有找到378B这么个模块啊,要在哪能找到?还是说硬件装好就能用了?

网友A:
装好硬件,机器人这边主要是设置站号、波特率、占用站数等。
另外PLC主站那边要设置站的属性、刷新地址等。

网友B:
我认为在示教器侧配置比较直观。

网友C:
没有做过这样的配置,只了解过西门子和发那科的走profinet,直接在示教器的profinet页面设置di和do,ip地址等就行了,如果按你的要求用cclink估计要在机器人侧加上cclink的通讯板卡,再在示教器上设置

网友D(2018-05-22):
我也想知道么设置的。你解决了吗?分分享一下呀。

网友E:
我有配置文件,直接加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