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9):
好在细心,贵在实践,重在分析!
修之前先记下各端子的连接部位,拍下照。以防时间长了没修忘了安错位置。IGBT和整流桥螺丝一定要拧紧。并且要打好硅脂,硅脂要买正品。否则容易干!各铜排一定要安装正确并钉紧!也不要拧撸了。弹垫紧平了就差不多!各引线要布置好,不要挨上有散热的器件上!各元件最好按原型号配置!插件要插好,不要松动!触发端子不要带电拔下,也不要在没插触发端子就上电!否则炸机!更换主板和驱动板一定要校正参数:直流母线电压实测要与显示值一致!实测电流要与显示电流一致!如果不符,要进入变频器参数进行设置!一切都更换完了,如果没有把握,要断开直流母线电压,单独用低压给IGBT上电或直流母线串入2个25W灯泡,(一个灯泡耐压不够)换电解电容要注意极性。各硬件全上好、螺丝都拧好、铜排按规定上好后,仔细检查一遍。接好供电后反复检查一下有没有接错!输入输出不能接反!放置一年以上没上电的变频器一定不要直接上电,要用调压器慢慢调到正常值,如果没事,就空运行一小时左右。才确定交活!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了解每个器件的名称、用途、作用。现在网络发达,可以查查网!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A:
总结的经验很好

网友B:
加灯泡的方案不错

网友C:
好在细心,贵在实践,重在分析!说的很好

网友D:
这都是楼主总结的多年经验呀。

网友E:
楼主讲得很实在。也是可操作性的方法。很不错。学习了。特别欣赏:

第一,维修前先记录原始状态。可追溯;第二,元器件的了解实际上就是针对维修对象的基本原理的了解。这是很重要的。维修不盲目。

网友F:
满满的干货啊,相当精炼。

网友G:
首先做好记录和记号,这是一个通行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