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30):
最近接手一套亲戚的成套设备改造,该设备从调试到今天已经有2年时间没正常工作了,属于厂家不再配合,现场不懂工艺,机电图纸全无;亲戚的意思死马当活马医,毕竟170万的设备的,给了个生产线工作流程的视频。配置是几台FX2N+三菱1000触屏+变频+步进等电控,目前解密了PLC密码,看了下每台程序也有2000多步,触摸屏还没连接,估计加密了;暂时不想整理电柜,从原程序和传感器方面改进,想在线测试输入输出,解读程序,可以电脑从触屏通讯访问PLC吗?需要怎样配置?

网友A:
呵呵;如果自己没这个水平的话,到外面找专业自动化公司来,具体的要求讲清楚,人家会报价给你,只要价格讲的好,其它都不是问题;

网友B:
不懂工艺,程序修改就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套设备不只是电控方面,可能要涉及机械方面改动

网友C:
怎么不上图,说不定有人维修或看过呢

楼主:
机器是做贴片电阻丝印的,现场看着有点精密紧凑,有类似经验的可以单独谈谈。

网友D:
先了解机械等方面的建议是对的。
电气方面,需理清控制要求,需要熟悉操作的人员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通过读懂程序来了解工艺细节,是否可行呢
如果工艺全部懂了,我就宁愿自己编程序了,完全走自己的思路

网友E:
都是三菱的屏和PLC可以用电脑连接屏和PLC直接通讯。
两年前的设备要控制步进,不用3U,还选用2N。
从这控制配置来说不是复杂,关键是了解设备具体控制要求。

网友F:
基本工艺流程要知道,一点点做吧

网友G:
感觉还是机械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觉得有点这个意思,听操作工讲,调试开始就一直问题不断,一些定位不准导致基板报废率太高,效率低。这设备要机电一起搞。

网友H:
用步进精度不是很高吧,应该要配合机械定位后才印锡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80MT的,整理了下程序,一台PLC有36个输入和38个输出,基本也用满了

网友I:
比如重新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现在想通过程序了解整个工艺,再局部改造,修改程序,使生产线定型

网友J:
步进最容易失步,特别是在机械配合不好的时候。
建议先步进改伺服,调试下,然后再改进别的问题。

网友K:
以前都没调试好,你再去接手又不是很熟悉,这样估计会有点麻烦的!

网友L:
很多设备不好用机械方面原因占大多数,包括机构设计是否合理,加工精度,装配精度,还是先了解工艺流程再下手,了解工艺要求对电气选型,机械精度等改造就更有把握了

网友M:
对楼主的这样的状况,我是见得多了,我的方法是保留机械部分,电控重新做,如果原来的线路各种线号齐全,让设备运动起来也没有很大压力的。不论怎样,生产工艺流程你都得清楚,一切不懂工艺流程的所谓程序都是耍流氓。我主要是塑料膜后加工设备这块比较多,比如印刷,复合,涂布,分切,转移等,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启发

网友N:
修改程序或者成套设备,关键是搞懂生产工艺逻辑,程序编制就简单了

网友O:
先搞清工艺流程在说

网友P:
等待你改造完成的好消息

网友Q:
比较麻烦,使用方不知道怎么动作,还什么资料都没有。设备厂家把设备扔到哪里不管了,估计也有部分原因是搞不定了。还是要先把设备运行方式搞明白才行
我们公司有个分厂的自动配料车,就是厂家搞不定配料精度了,调试人员自己偷着跑了,然后设备直接荒废到哪里了

网友R:
不知道曾经是否调试完, 正常工作过没有 。

网友S:
不了解工艺,难

根据程序+IO点反推工艺,麻烦

网友T:
估计这么多钱的设备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改造成功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星期天跟老板去看了套类似的设备,不是一个厂家的;对工艺流程和动作逻辑有了印象,目前找出了约90%的输入信号和80%的输出信号,还有部分调试没有反应或现场没见动作。现在已经开始解读程序,准备二周后进行程序分段测试,感觉是有把握的。

网友U:
如果是机械方面问题不太大的话,直接废弃电控,从头开始还比较快

网友V:
直接废掉从做电控程序

网友W:
主要是工艺,其他都有资料可以查询

楼主:
改造原则用少量费用恢复功能,直接废掉从新做程序对我来说有些不忍心,须重新做电路图、熟悉原先配置电气单元功能等等,我毕竟有近10年不做工控项目了,现在做这些纯粹是爱好和经验;看看亲戚的公司里设备基本都可以做自动化改造,上位机监控,典型家属型公司。对喔我每周只有休息日抽出1天时间到现场,另外一天另有安排。

网友X:
这些烂尾机器最头疼的!绝大多数是机械设计缺陷不合理!不然原厂家崩坏说放弃!楼主要做好长期奋战的心理准备!

网友M:
回复 楼主:
既然已经清楚的大部分,这个好事,剩余的可以考虑用手动测试的方式再看看相关的输出口,只要原来的线号有,设备动起来应该问题不大,加油吧,这样的状况以前我经常遇到,客户经常买回的设备就是一堆,啥资料都没有的,我不但要把机械堆积成套,还得做电控使他动起来正常生产

楼主(2018-06-19):
这个设备断断续续整了3个月,包括破解程序、现场信号与执行机构识别,工艺理解,机械加工改进,增加传感器,程序修改、调试;终于可以正常运行了。整整花了我2个月的8天假期。双休变单休了。

网友Y:
楼主厉害??你亲戚应该包个大红包给你……不过那种成就感不是钱来衡量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Y:
对的,我从不要钱,他们给就拿着,不给就算个帮个亲情;但有个原则,我给配置的物件钱要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