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压端子工具及端子为什么容易发黄?(带专用工具图)

楼主(2018-03-30):
前面有朋友发帖问端子怎么压的,这是我用的工具(图1),两种都可以,压完后如图2所示。
各人感觉图1下面一把工具更灵活,轻巧。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另外请问下,为什么这种端子放置3到4个月会发黄?

网友A:
质量不好呗,工艺差。

网友B:
应该是氧化了,这种基本就是最便宜的冷压端子了,带预绝缘的就不会变色。

网友C:
这种段子的确是很便宜,我们公司用针型绝缘段子。

网友D:
劣质线鼻子

网友E:
这两把端子钳都不怎样

网友F:
肯定是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G:
氧化了,表面没处理好,铜材质量差!

网友H:
氧化了
感觉不似铜的!

网友I:
发黄感觉应该是氧化,材质的原因。

网友J:
端子不行吧。

网友K:
简单来说就是质量问题,电镀没镀好。

网友L:
可能是氧化反应才变黄的。

网友M:
第一种钳子常用,用来打带套的的端子,至于你的端子变色,建议你就不要买这么便宜的了,这类的一般就是30块一斤的,你考虑一下40块一斤的吧,那种表面镀层好多了,厚度也足够

网友N:
我都是买KSS行货,你买这种垃圾货肯定如此

网友O:
氧化生锈了

网友P:
也觉得发黄可能是镀层氧化了,但不知是不是正常现象;
如果变色影响到接触电阻(加大),则就需考虑质量问题了。

网友Q:
应该是端子不好吧!

网友R:
生锈了,是不是铜的?

网友S:
发黄后导电情况怎么样

网友T:
好像是镀层不太好

网友U:
三个月就氧化了,质量不行啊

网友V:
端子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