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30):
大神们好,我是新手,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我做的整体是一个监控系统,里面一个环节是将温控仪的温度数据读取到plc里,以实现之后的逻辑判断。
温控仪自带485串口接口,使用modbus通讯协议。
我使用的是三菱FX3U-32MR-ES/A,加了一个扩展通讯板FX3U-485-BD。

现在问题是我把通讯板的线和温控仪的通讯线接好了,写了个简单RS指令,可是plc却收不到数据,软件元监控也是没有任何数据变化的,通讯板的SD灯只在run的一瞬间会闪一下,然后就不再亮了。

这可能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是通讯板坏了吗?我需要怎么做?
谢谢。

网友A:
只亮一下说明没有通讯。一般的485只用两个线,485+和485-。所以要把RDA SDA短接接485+, RDB SDB短接接485-。最好用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监控所发收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B:
程序问题

网友C:
 期待高手解决,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楼主要是自己解决了,也请分享下,

网友D:
接两根线就行了,看手册里有个例子,可以写进试下。。

网友E:
485两根线就行,接线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是短接的,只不过是在温控仪那一头短接了。图片没拍到。
RDA-SDA-A,RDB-SDB-B,是这样接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我是短接的,只不过是在温控仪那一头短接了。图片没拍到。
RDA-SDA-A,RDB-SDB-B,是这样接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程序有什么问题呢?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F:
还是按照楼上说的,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看看能不能接收指令,要是能接受这点,那说明线没问题,要是不能接收有问题,检查程序的循环,有没有做轮询以及接受完成标志为

网友G:
看你写的程序,好像都是plc向仪表发的命令啊,没有把接收的命令转存出来的语句

网友H:
你目前贴出来的程序没看到有SET M8122的语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目前贴出来的程序没看到有SET M8122的语句啊!

这是后面的,能看见嘛~

楼主:
进度更新。

用串口调试助手循环发送命令,发送绿灯定时闪烁,接收灯无反应。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485两根线,万用表红头接A+黑头接A-时,发送绿灯闪烁时万用表响,反接,万用表常响,但绿灯闪烁时不响。

我一头雾水啊,所以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亮一下说明没有通讯。一般的485只用两个线,485+和485-。所以要把RDA SDA短接接485+, RDB SDB短接接485-。最好用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监控所发收数据是否正确。

用串口助手试了,也无法接收数据,所以下面要怎么办啊。。。

网友A:
把串口助手当成温控仪,监控plc发送的数据是不是跟程序一样,然后用串口给plc发,看看plc能不能接收到所发送的数据。二,把串口当成plc,与温控测试收发数据的正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串口助手当成温控仪,监控plc发送的数据是不是跟程序一样,然后用串口给plc发,看看plc能不能接收到所发送的数据。二,把串口当成plc,与温控测试收发数据的正确性。

谢谢您!!非常清晰了!!

楼主:
进度更新。

中午都没睡觉调到现在终于可以在串口助手上给温控仪发送数据了,也可以接收到温控仪传过来的温度信号了!感人。

继续figh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串口助手当成温控仪,监控plc发送的数据是不是跟程序一样,然后用串口给plc发,看看plc能不能接收到所发送的数据。二,把串口当成plc,与温控测试收发数据的正确性。

您说的第二部分我调出来了,数据发收正确。第一部分我现在有个接线的问题,plc的485bd有RDA,RDB,SDA,SDB,GND五个口,电脑端的转接线上有T/R+,T/R-,RXD+,RXD-,GND,VCC六个口,要如何接线呢?

网友I:
1.接线,是4线制还是2线制。要正确。
2.仪表设置要正确。协议,速率,校验位,方式,数据位8位(16位)
3.通讯程序,协议、数据、发送请求,M8122(M8142),发送命令RS(RS2),接收完成M8123(M8143)。
4.CRC校验.
5.取出数据.
程序截图也看着不是很完整,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T/R+,T/R-,RXD+,RXD-,GND,VCC这个真没办法了,232转485各式各样太多了,只能你自己找说明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T/R-,RXD+,RXD-,GND,VCC这个真没办法了,232转485各式各样太多了,只能你自己找说明书了。

谢谢。

楼主:
进度更新以及NEW problem。
因为新问题感觉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另外又开了一个帖子重新询问。
这里也说一下。

在用串口调试好温控仪收发数据后,又把温控仪直接连在了plc的485bd上,但是打开run之后并不能实时更新温度数据,只能接收一次,如果关掉X2再打开,才能再次更新到最新温度数据,但同样也是一次性的。
在run的同时,也在用串口助手接收数据,同样,每开关一次X2,才能再串口助手上收到一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