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三菱D720S拆机维修

楼主(2018-03-30):
(无正文)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电容爆了,压敏爆了。貌似是一体模块,是不是要将那几个焊点拆下,才能电路板与模块分离?菜鸟一个,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哈哈;这种下面是一体式的,功率还小,没维修的价值;
当然你想自己练手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种下面是一体式的,功率还小,没维修的价值;
当然你想自己练手除外;
自己准备练手。第一次拆这种结构的

网友B:
下面的电路都是用胶封住的,不要花那个精力了

网友C:
这个集成度很高的。

网友D:
没修过这种,也没技术。

网友E:
先找图纸或者自己对着实物画出原理图再对着分析维修。

网友A:
呵呵;还是直接放弃,要不就下面整张板找到换上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找图纸或者自己对着实物画出原理图再对着分析维修。
没找到图纸,看到电容鼓包,压敏击穿。想拆开先换电容,和压敏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是直接放弃,要不就下面整张板找到换上比较靠谱;
想研究下,反正已经报废了,修不修得好,无所谓。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你会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