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30):
EV2000-4T0370G1上电报E018接触器没吸合,里面没有接触器是可控硅的,求教大神

网友A:
这个是带接触器的,可按方框图检查一下子。
首先,这个故障主板也有关系,主板至驱动板的排线有关系;驱动板也有关系。驱动板可以检查一下板上的继电器有没有动作,继电器要是没动作就检查继电器电路。如果接触器有变压器单独供电的话,要检查一下变压器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B:
   1楼师傅真热心!表情,向他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板到驱动板的排线也查过啦!没有问题,现在怀疑是主板的问题。谢谢啊!

网友C:
主板接触器驱动信号?电源板24v信号?继电器电路?主板的复位电路?CPU及外围电路?

楼主:
电源板24v信号好的,主板继电器一复位就咔咔的响,报E018复位不了的,直流电源部分只有可控硅,没有接触器。上三相电P和G连接的两个10欧电阻发烫。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