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30):
各位大神,弱弱问下都有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发生,顺便问下松下Manln155g伺服驱动器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只要PLC发出脉冲了,显示当前坐标就会发生变化,跟电机转没转没有关系。。

网友B:
只能说明屏上的数据是根据PLC的脉冲来显示的,而不是通过编码器读到的实际值;

网友C:
赞同2楼观点,屏上的显示是依据PLC发出的脉冲来判断的,而不是根据编码器的反馈。
屏上有显示,伺服无动作,还是查下伺服的参数,或者接线。

网友D:
为什么要恢复出厂设置?参数是原厂的还是你自己弄的?

网友E:
根据输出值显示而不是反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