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30):
有的在正上方 有的隔着一米多,咋想的这是!!!

网友A:
如果没有必要或施工受限等,有可能是预埋等原因造成的。

网友B:
如果看图片,这个还是有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图片上的盘管风机真没看出你的回风口在哪里。管道的安装尽量少用丝扣连接的,管道的弯头尽量用大半径的弯头,你这样的弯头造成的水压损失比较大的。电源的安装还要考虑现场的安装要求,不是你想装哪都可以

网友C:
控制器要求适合于人操作,管路尽量减低风压损失(多拉点电线不会造成任何风压损失),你应该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