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30):
施耐德ATV71运行一段时间跳出 FLU这个代码,经查意思是电机正在励磁,电机正在运行时,跳出这个代码会是什么问题呢,有没有碰到过的小伙伴,给看看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A:
我手里现在也有一台德力西变频器,运行报F.Lt 挑开P9(向CPU报0C的光耦)可以运行,但是缺相因为公司里暂时没有指针万用便,数字的测出的数据不准确,暂时放下了,这台变频器用的双路光耦HCPL-2631+6路非门74HC14模块暂时没拆,三个光耦都取自同一路电 这种非常规的电路 不知那位兄台有电路提供参考一下 小弟在此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