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30):
A2报AL003低压电故障,维修发现A7840的1,4脚供电电压不正常,只有1.6V,监控母线电压也只有6.6V,短接光偶PC817,继电器也不会吸合,请问有同行知道A7840供电是从什么地方供过的吗?谢谢

网友A:
这得顺着板子查查,你看看板子的别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B:
要耐心的一步一步查,高手必经之路。加油

网友C:
   这个故障不难,台达机修太多了,A2,B2,AB,B.我帮你修好它,百分百解决问题。

网友D:
我以前的方法是,从旁边那一堆小电容里选择一个5v的,直接将电容两端接在7840上即可。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好方法,但是可以用,我已修复过这种故障N个了,也从未有过返修。你可以试一试。
已经不在这个行业工作了  这种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E(2019-09-07):
引用 楼主:
A2报AL003低压电故障,维修发现A7840的1,4脚供电电压不正常,只有1.6V,监控母线电压也只有6.6V,短接光偶PC817,继电器也不会吸合,请问有同行知道A7840供电是从什么地方供过的吗?谢谢
楼主解决了吗 请教一下 QQ 529761187 微信15867440396

网友F(2020-05-27):
回复 网友E:
供电电路的电阻变值了

网友G(2020-12-20):
我会处理这个问题,根本上的!只是我还在这个行业混,有需要服务的可以联系我QQ:93643716, 小曹,一线工程师,十几年了,有PLC大神吗?
愿意一起的可以聊聊!家庭压力不大的,想闯闯的可以一起,最重要的是人要有能力,再者诚实,本人一线厂家十几年维修测试经验!本人有几个维修的哥们,很快会组团吧!

网友H(2021-09-18):
楼主,驱动器最后修好了吗?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I(2023-03-13):
KM有5.1V电压也是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