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3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离心式水泵的轴承温度允许达到多少℃?轴承是稀油润滑的,谢谢!

网友A:
应该不大于70度吧

网友B:
一般不超过室温40度。

网友C:
这个好像有个75度的标准,正常就是到85度也没问题。

我们给煤矿做的泵房排水,一般是大于95度停机,这个温度可能是和水泵级别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有个75度的标准,正常就是到85度也没问题。

我们给煤矿做的泵房排水,一般是大于95度停机,这个温度可能是和水泵级别有关系。
谢谢,我这个也是井下泵站,轴承温度到了八十多℃,处理后已经降下来了,现在七十多。

网友D:
一般我就是以80度为界,超过了就不允许。以下且含80度就可以连续运行。你现在关键是看这个温度70度是否不再爬升了,如果是,就说明已经热平衡了,反之就得停机冷却,并查找原因了。不管咋说,这个温度已经到了最高临界。

楼主:
温度基本稳定了,在持续观察,厂家说油有问题,真正的原因还没有确认。

网友E:
感觉轴承长时间工作在7-80度这个范围的话很容易挂!
我这就是这样的!

网友F:
一般稀油润滑泵推荐工作温度不超55°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稀油润滑泵推荐工作温度不超55°
那我们这个泵很难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轴承长时间工作在7-80度这个范围的话很容易挂!
我这就是这样的!
你们的泵轴承维持多少温度?

网友E:
回复 楼主:
红外测温仪测量温度75-80℃。
这种状态使用轴承基本上是3-4个月就挂了(24H不间断运行)。
相同设备其他的在50-60℃左右使用寿命是上面的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