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电流表和智能电度表能并联在同一只电流互感吗?

楼主(2018-03-31):
今天看到一个低压次总柜居然一个电流互感器并联两种电流表,一个是指针式的,一个是智能电度表
这样接线能计量准确吗,应该是串联才对吗?

网友A:
遇到过很多这样干的,理论上是肯定不准的,但我也没测试过。。。。

网友B:
我们一般用指针式的,很少用电子智能的,用一个就够了

网友C:
通常看到的是计量和指示分开的;如果要共用,电流元件应当是串联吧。

网友D:
我认为也应该是串接,又不是电压信号,怎么能并联

网友E:
电流表串联,电压在并联。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确定,在哪看的?这样可以用?

网友G:
这种接法是不对的,不能并联,要串联才对。并联是不准确的。

网友H: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既然有这么用电流元件的,并联会分流,这样电流表指示不准,电度表计量不准。电流元件串联,电压元件并联,这是最基本的电工常识。

网友I:
还有这样接的,肯定是串联啊。

网友J:
并联就变成分流了,电流表要串联。

网友K:
你这个要是知道两表的电流比的话也能知道计量读数

网友L:
串联估计可以

网友M:
是呀,电流互感器是检测电流的传感器,模拟和数字的(智能的)表都可以用。共用一个传感器,接法要根据仪表的输入电路来决定串联还是并联。关键看仪表的取样电路是什么形式的。

网友N:
这样接应该测量不准吧……

网友O:
低级错误,必须是串联
如果图纸是串联,盘柜组装厂家问题
如果图纸是并联,设计单位问题,但盘柜厂家也应该能发现并反馈业主或设计单位
如果设备已经发货至业主,无论如何,盘柜制作造方都有责任。

网友P:
电流测量也能够并联,我也是醉了!!
这种柜子居然能够验收通过,证明的确公关到位了

网友Q:
看来楼主还要从新学习欧姆定律。

网友R:
这个不见得有问题!
主要看电子计量表的设计原理

楼主:
今天测量了实际电流,数显表计量为实际值的60%,肯定是接错了。

网友S:
应该是串接

网友T:
这个线路我刚接过,(更换电度表),电柜一模一样,电流表必须串联!

网友U:
串联分压,并联分流,这样子不准的,如果电流表和电度表的内阻一样的话只能测一半电流,电能表的测量原理也是电流表的原理,你这样玩的话就相当于偷电一样。

网友V:
使用电流的,应该是串联。你是不是没看好啊?除非智能表示在电流表那取电压信号:这个不太现实,电流表内部实际就是一个小变压器+电路板,初级只有一匝。

网友W:
这样肯定不行了,得串联

网友G:
要想准确计量电流信号就得串联。还有电流互感器串联也是有要求的,不是无限的串联,要看互感器容量和串联阻值确定。

网友G:
回复 网友V:
电流表里面还是个互感器,只是电流值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