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程序这样写怎么不行了?

楼主(2018-03-31):
这样写怎么不行了,晕大,新手

网友A:
这不就是T0延迟几秒后,给个T0常开然后s21输出吗

网友B:
他说不行就依他的办;确认没错,就重新写试试(比如重启该软件或电脑)。
不知用的是哪一个软件。
补记:
配套的RET指令没有缺少吧。

网友C:
能编译通过就行。

网友D:
所谓不行是什么提示?编译不过吗?

网友E:
不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背景色为灰色,说明没有编译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软件提示说不能转换,我找到问题了,我第二行直接连到母线上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点转换,换不了,灰色,哈哈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二行直接y0常开触点开始就可以了

网友G:
太热衷于步进指令了

网友H:
你这个还没转换呢

网友I:
T0前面可能需要线圈驱动。。

网友J(2018-05-07):
你是怎样写出来的还真佩服

网友K:
第二行前面加一个S20的常开点就可以。